蓝牙小车制作心得(小白篇!!)

楼主:
首先声明:我也是小白一个!!
                                                      为了涨些黑币
首先:材料准备
51单片机
各部分介绍:
一、小车底盘:某宝有卖,但是本人觉得比较贵,可以用小时候的玩具小车改造。具体安装不再简绍
二、蓝牙模块:这是重点
      蓝牙模块不是买回来插上就能用的~
      要用电脑的串口工具进行调试,我这里推荐51的烧录软件STC—isp

1、用USB转TTL连接电脑和蓝牙模块(原则上:VCC接VCC,GND接GND,TXD接RXD,RXD接TXD。。。但是如果无法进行下面操作,那就把RXD和TXD换一下)

2、打开软件的串口助手,再点击打开串口记得要把图片中HEX模式换成“文本模式”

3、在下面的发送缓冲区输入“AT”,点击发送文件。之后的接收缓冲区会收到蓝牙模块发来的“OK”。说明一切正常。

4、AT指令表

    4.1、测试通信
    发送:AT
    返回:OK
    4.2、修改波特率(最好用默认)
    发送:AT+BAUD8
    返回:OK115200
        波特率标号对应表:
        1---------1200
        2---------2400
        3---------4800
        4---------9600(默认)
        5---------19200
        6---------38400
        7---------57600
        8---------115200
        9---------230400
        A---------460800
        B---------921600
        C---------1382400
    4.3、改蓝牙名称
    发送:AT+NAMEname(name是你想好的名字可以随意写包括汉字)
    返回:OKname
    4.4、改配对密码
    发送:AT+PINxxx
    返回:OKsetpin
    4.5、主从模式(虽然CH06默认从机模式,但是亲测还是试一下)
    将蓝牙A配置为主机模式:AT+ROLE=1\r\n
    将蓝牙B配置为从机模式:AT+ROLE=0\r\n
5、电机驱动

都在图里了!!!
6、手机下载SPP蓝牙助手,使用简单,自己摸索。
三、程序重点部分
      1、波特率设置
都在图里了!!

      2、pwm调速(前提:单片机连接电机驱动的ENA和ENB)
void pwmint(void)
{
        TMOD=0X01;
        TH0= 0XFC;  //1ms定时
    TL0= 0X66;
        TR0= 1;
        ET0= 1;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pwm_out_left_moto(void)
{
     if(Left_PWM_ON)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
                   ENA=1;
              }
              else
              {
                   ENA=0;
          }
          if(pwm_val_left>=32)
              pwm_val_left=0;
     }
     else
     {
          EN1=0;   //若未开启PWM则EN1=0 左电机 停止
     }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FC;          //1Ms定时
         TL0=0X66;
         pwm_val_left++;

         pwm_out_left_moto();

}
这个程序的意义在于通过修改push_val_left的值来控制左面电机的转速。
加油!各位小白

附件程序来自亚博科技(里面东西用处不大),要对其中串口通讯内容根据自己在SPP软件中的设置来修改

网友A(2019-03-19):
蓝牙干嘛用了

网友B:
你好,请问用手机端控制,小车不动是什么原因

网友C:
收藏了,我也是个小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