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SVC模式源码

楼主(2019-03-09):
采用svc模式可以将SDK(API)和Application分离, 也可以省略很多重复的代码,比如在bootload中用到了usb, 然后在application中想复用的话,可以用svc
原理: 类似软件中断,中添加了一个软件中断源,通过中断源表明调用的函数接口

源程序如下:
#ifndef NRF_SVC__
#define NRF_SVC__

#ifdef SVCALL_AS_NORMAL_FUNCTION
#define SVCALL(number, return_type, signature) return_type signature
#else

#ifndef SVCALL
#if defined (__CC_ARM)
#define SVCALL(number, return_type, signature) return_type __svc(number) signature
#elif defined (__GNUC__)
#define SVCALL(number, return_type, signature) \
  _Pragma("GCC diagnostic ignored \"-Wunused-function\"") \
  _Pragma("GCC diagnostic push") \
  _Pragma("GCC diagnostic ignored \"-Wreturn-type\"") \
  __attribute__((naked)) static return_type signature \
  { \
    __asm( \
        "svc %0\n" \
        "bx r14" : : "I" (number) : "r0" \
    ); \
  }    \
  _Pragma("GCC diagnostic pop")
#elif defined (__ICCARM__)
#define PRAGMA(x) _Pragma(#x)
#define SVCALL(number, return_type, signature) \
PRAGMA(swi_number = number) \
__swi return_type signature;
#else
#define SVCALL(number, return_type, signature) return_type signature
#endif
#endif  // SVCALL

#endif  // SVCALL_AS_NORMAL_FUNCTION
#endif  // NRF_SVC__

void C_SVC_Handler(uint8_t svc_num, uint32_t * p_svc_args)
{
    switch (svc_num)
    {
        case NRF_SEC_SVC_HASH:
            p_svc_args[0] = nrf_sec_hash((nrf_sec_data_t *)     p_svc_args[0],
                                         (uint8_t *)            p_svc_args[1],
                                         (nrf_sec_hash_func_t)  p_svc_args[2]);
            break;

        case NRF_SEC_SVC_VERIFY:
            p_svc_args[0] = nrf_sec_verify((nrf_sec_data_t *)           p_svc_args[0],
                                           (nrf_sec_ecc_point_t *)      p_svc_args[1],
                                           (nrf_sec_ecc_signature_t *)  p_svc_args[2],
                                           (nrf_sec_algo_t)             p_svc_args[3]);
            break;

        default:
            p_svc_args[0] = NRF_ERROR_SVC_HANDLER_MISSING;
            break;
    }
}

#if defined ( __CC_ARM )
__asm void SVC_Handler(void)
{
EXC_RETURN_CMD_PSP  EQU 0xFFFFFFFD  ; EXC_RETURN using PSP for ARM Cortex. If Link register contains this value it indicates the PSP was used before the SVC, otherwise the MSP was used.

    IMPORT C_SVC_Handler
    LDR   R0, =EXC_RETURN_CMD_PSP   ; Load the EXC_RETURN into R0 to be able to compare against LR to determine stack pointer used.
    CMP   R0, LR                    ; Compare the link register with R0. If equal then PSP was used, otherwise MSP was used before SVC.
    BNE   UseMSP                    ; Branch to code fetching SVC arguments using MSP.
    MRS   R1, PSP                   ; Move PSP into R1.
    B     Call_C_SVC_Handler        ; Branch to Call_C_SVC_Handler below.
UseMSP
    MRS   R1, MSP                   ; MSP was used, therefore Move MSP into R1.
Call_C_SVC_Handler
    LDR   R0, [R1, #24]             ; The arguments for the SVC was stacked. R1 contains Stack Pointer, the values stacked before SVC are R0, R1, R2, R3, R12, LR, PC (Return address), xPSR.
                                    ; R1 contains current SP so the PC of the stacked frame is at SP + 6 words (24 bytes). We load the PC into R0.
    SUBS  R0, #2                    ; The PC before the SVC is in R0. We subtract 2 to get the address prior to the instruction executed where the SVC number is located.
    LDRB  R0, [R0]                  ; SVC instruction low octet: Load the byte at the address before the PC to fetch the SVC number.
    LDR   R2, =C_SVC_Handler        ; Load address of C implementation of SVC handler.
    BX    R2                        ; Branch to C implementation of SVC handler. R0 is now the SVC number, R1 is the StackPointer where the arguments (R0-R3) of the original SVC are located.
    ALIGN
}
#elif defined ( __GNUC__ )
void __attribute__ (( naked )) SVC_Handler(void)
{
    const uint32_t exc_return = 0xFFFFFFFD;      // EXC_RETURN using PSP for ARM Cortex. If Link register contains this value it indicates the PSP was used before the SVC, otherwise the MSP was used.

    __asm volatile(
        "cmp   lr, %0\t\n"                       // Compare the link register with argument 0 (%0), which is exc_return. If equal then PSP was used, otherwise MSP was used before SVC.
        "bne   UseMSP\t\n"                       // Branch to code fetching SVC arguments using MSP.
        "mrs   r1, psp\t\n"                      // Move PSP into R1.
        "b     Call_C_SVC_Handler\t\n"           // Branch to Call_C_SVC_Handler below.
        "UseMSP:  \t\n"                          //
        "mrs   r1, msp\t\n"                      // MSP was used, therefore Move MSP into R1.
        "Call_C_SVC_Handler:  \t\n"              //
        "ldr   r0, [r1, #24]\t\n"                // The arguments for the SVC was stacked. R1 contains Stack Pointer, the values stacked before SVC are R0, R1, R2, R3, R12, LR, PC (Return address), xPSR.
                                                 // R1 contains current SP so the PC of the stacked frame is at SP + 6 words (24 bytes). We load the PC into R0.
        "sub   r0, r0, #2\t\n"                   // The PC before the SVC is in R0. We subtract 2 to get the address prior to the instruction executed where the SVC number is located.
        "ldrb  r0, [r0]\t\n"                     // SVC instruction low octet: Load the byte at the address before the PC to fetch the SVC number.
        "bx    %1\t\n"                           // Branch to C implementation of SVC handler, argument 1 (%1). R0 is now the SVC number, R1 is the StackPointer where the arguments (R0-R3) of the original SVC are located.
        ".align\t\n"
        :: "r" (exc_return), "r" (C_SVC_Handler) // Argument list for the gcc assembly. exc_return is %0, C_SVC_Handler is %1.
        : "r0", "r1"                             // List of register maintained manually.
    );
}
#else
#error Compiler not supported.
#endif

__asm void SVCHandler(void)
{
    IMPORT SVCHandler_main
    TST lr, #4
    ITE EQ
    MRSEQ R0, MSP
    MRSNE R0, PSP
    B SVCHandler_main
}
void SVCHandler_main(unsigned int * svc_args)
{
    unsigned int svc_number;
    /*
    * Stack contains:
    * R0, R1, R2, R3, R12, R14, the return address and xPSR
    * First argument (R0) is svc_args[0]
    */
    svc_number = ((char *)svc_args[6])[-2];
    switch(svc_number)
    {
        case SVC_00:
            /* Handle SVC 00 */
            break;
        case SVC_01:
            /* Handle SVC 01 */
            break;
        default:
            /* Unknown SVC */
            break;
    }
}

#define SVC_00 0x00
#define SVC_01 0x01
void __svc(SVC_00) svc_zero(const char *string);
void __svc(SVC_01) svc_one(const char *string);
int call_system_func(void)
{
    svc_zero("String to pass to SVC handler zero");
    svc_one("String to pass to a different OS function");
}

在 ARM 状态时为 0。

ARM 和 Thumb 指令集均有 SVC 指令。 在 Thumb 状态下调用 SVC 时,必须考虑以下情况:

指令的地址在 lr–2,而不在 lr–4。

该指令本身为 16 位,因而需要半字加载,请参阅Figure 6.3。

在 ARM 状态下,SVC 编号以 8 位存储,而不是 24 位。
Example 6.8. SVC 处理程序
    PRESERVE8
    AREA SVC_Area, CODE, READONLY
    EXPORT SVC_Handler    IMPORT C_SVC_Handler
T_bit   EQU    0x20                    ; Thumb bit (5) of CPSR/SPSR.
SVC_Handler
    STMFD   sp!, {r0-r3, r12, lr}  ; Store registers
    MOV     r1, sp                 ; Set pointer to parameters
    MRS     r0, spsr               ; Get spsr
    STMFD   sp!, {r0, r3}          ; Store spsr onto stack and another
                                   ; register to maintain 8-byte-aligned stack
    TST     r0, #T_bit             ; Occurred in Thumb state?
    LDRNEH  r0, [lr,#-2]           ; Yes: Load halfword and...
    BICNE   r0, r0, #0xFF00        ; ...extract comment field
    LDREQ   r0, [lr,#-4]           ; No: Load word and...
    BICEQ   r0, r0, #0xFF000000    ; ...extract comment field

    ; r0 now contains SVC number
    ; r1 now contains pointer to stacked registers

    BL      C_SVC_Handler          ; Call main part of handler
    LDMFD   sp!, {r0, r3}          ; Get spsr from stack
    MSR     SPSR_cxsf, r0               ; Restore spsr
    LDMFD   sp!, {r0-r3, r12, pc}^ ; Restore registers and return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