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中断和定时器中断的利用

楼主(2019-03-09):
使用单片机,每秒,通过串口发个10个字节的数据到电脑,然后点灯(每秒取反),让蜂鸣器响或不响。
需要使用到定时器和定时器中断和串口中断。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char code num[]={0x44,0x5f,0x34,0x15,0x0f,0x85,0x84,0x57,0x04,0x05};
char code fnum[]={0x40,0x5b,0x30,0x11,0x0b,0x81,0x80,0x53,0x00,0x01};
uchar f_shi,f_ge,shi,ge,num1,a=0,b=0,j,i=4;

void matrixkeyscan();
void delayms(uint xms);
void display(uchar, uchar, uchar, uchar );

void main()
{
  TMOD=0x1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TH1=(65536-458)/256;
        TL1=(65536-458)%256;
        EA=1;
        ET0=1;
        TR0=1;
        ET1=1;
        TR1=1;
        while(1)
        {
                matrixkeyscan();
        }
}

void display(uchar f_shi,uchar f_ge,uchar shi,uchar ge)
{
         P3=0xfb;P1=num[f_shi];P1=0Xff;
   P3=0xf7;P1=fnum[f_ge];P1=0Xff;
         P3=0xef;P1=num[shi];  P1=0Xff;
         P3=0xdf;P1=num[ge];   P1=0Xff;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matrixkeyscan()
{
  uchar temp,key;
        P2=0Xfe;
        temp=P2;
        temp=temp&0xf0;
        if(temp != 0xf0)
        {
          delayms(10);
                temp=P2;
                temp=temp & 0xf0;
                if(temp != 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7e:    j=0;
                                              break;
                                case 0xbe:    j=1;
                                              break;
                                case 0xde:    j=2;
                                              break;
                                case 0xee:    j=3;
                                              break;
                        }
                        while(temp != 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
        P2=0Xfd;
        temp=P2;
        temp=temp&0xf0;
        if(temp != 0xf0)
        {
          delayms(10);
                temp=P2;
                temp=temp & 0xf0;
                if(temp != 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7d:    j=4;
                                              break;
                                case 0xbd:    j=5;
                                              break;
                                case 0xdd:    j=6;
                                              break;
                                case 0xed:    j=7;
                                              break;
                        }
                        while(temp != 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
                P2=0Xfb;
        temp=P2;
        temp=temp&0xf0;
        if(temp != 0xf0)
        {
          delayms(10);
                temp=P2;
                temp=temp & 0xf0;
                if(temp != 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7b:    j=8;
                                              break;
                                case 0xbb:    j=9;
                                              break;
                                case 0xdb:    j=0;
                                              break;
                                case 0xeb:    j=0;
                                              break;
                        }
                        while(temp != 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
                P2=0Xf7;
        temp=P2;
        temp=temp&0xf0;
        if(temp != 0xf0)
        {
          delayms(10);
                temp=P2;
                temp=temp & 0xf0;
                if(temp != 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77:    i=0;
                                              break;
                                case 0xb7:    i=1;
                                              break;
                                case 0xd7:    i=2;
                                              break;
                                case 0xe7:    i=3;
                                              break;
                        }
                        while(temp != 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
}

void chronograph()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if(i==0)
        {
          switch(j)
          {
            case 0:   f_shi=0; i=4;break;
                  case 1:   f_shi=1; i=4;break;
                  case 2:   f_shi=2; i=4;break;
                  case 3:   f_shi=3; i=4;break;
                        case 4:   f_shi=4; i=4;break;
                        case 5:   f_shi=5; i=4;break;
          }
        }
        if(i==1)
        {
          switch(j)
          {
            case 0:   f_ge=0; i=4;break;
                  case 1:   f_ge=1; i=4;break;
                  case 2:   f_ge=2; i=4;break;
                  case 3:   f_ge=3; i=4;break;
                        case 4:   f_ge=4; i=4;break;
                        case 5:   f_ge=5; i=4;break;
                        case 6:   f_ge=6; i=4;break;
                        case 7:   f_ge=7; i=4;break;
                        case 8:   f_ge=8; i=4;break;
                        case 9:   f_ge=9; i=4;break;
          }
        }
        if(i==2)
        {
          switch(j)
          {
            case 0:   shi=0; i=4;break;
                  case 1:   shi=1; i=4;break;
                  case 2:   shi=2; i=4;break;
                  case 3:   shi=3; i=4;break;
                        case 4:   shi=4; i=4;break;
                        case 5:   shi=5; i=4;break;
          }
        }
                if(i==3)
        {
          switch(j)
          {
            case 0:   ge=0; i=4;break;
                  case 1:   ge=1; i=4;break;
                  case 2:   ge=2; i=4;break;
                  case 3:   ge=3; i=4;break;
                        case 4:   ge=4; i=4;break;
                        case 5:   ge=5; i=4;break;
                        case 6:   ge=6; i=4;break;
                        case 7:   ge=7; i=4;break;
                        case 8:   ge=8; i=4;break;
                        case 9:   ge=9; i=4;break;
          }
        }

        num1++;
        if(num1==20)
        {
          num1=0;
                ge++;
                if(ge==10)
                {
                        ge=0;
                        shi++;
                        if(shi==6)
                        {
                                shi=0;
                          f_ge++;
                          if(f_ge==10)
                                {
                                        f_ge=0;
                                  f_shi++;
                                        if(f_shi==6)
                                        {
                                          ge=0;
                                                shi=0;
                                                f_ge=0;
                                                f_shi=0;
                                        }
                                }
                        }
                }
        }
}
void xianshi() interrupt 3
{
        TH1=(65536-458)/256;
        TL1=(65536-458)%256;
  display(f_shi,f_ge,shi,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