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指针学习代码

楼主(2019-03-09):
单片机指针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bit cmdArrived = 0;                 //命令到达标志,即接收到上位机下发的命令
unsigned char cmdIndex = 0;
unsigned char *ptrTxd;
unsigned char cntTxd = 0;

unsigned char array1[1] = {1};
unsigned char array2[2] = {1,2};
unsigned char array3[4] = {1,2,3,4};
unsigned char array4[8] = {1,2,3,4,5,6,7,8};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void main()
{
  EA = 1;
        ConfigUART(9600);     //配置波特率为9600

        while(1)
        {
          if(cmdArrived)      //判断是否接受到数据
                {
                  cmdArrived = 0;
                        switch(cmdIndex)
                        {
                          case 1:
                                          ptrTxd = array1;
                                    cntTxd = sizeof(array1);   //sizeof(array1)=1,里面有几个字节,就等于多少,告诉我们要发送几个
                                    TI = 1;
                                    break;
                                case 2:
                                          ptrTxd = array2;
                                    cntTxd = sizeof(array2);
                                    TI = 1;
                                    break;
                                case 3:
                                          ptrTxd = array3;
                                    cntTxd = sizeof(array3);
                                    TI = 1;
                                    break;
                                case 4:
                                          ptrTxd = array4;
                                    cntTxd = sizeof(array4);
                                    TI = 1;
                                    break;
                                default:                     //如果所含向没有包含一切,则必须加default
                                          break;
                        }
                }
        }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
  SCON  = 0X50;        //配置串口为模式1
        TMOD &= 0x0F;        //清零T1的控制位
        TMOD |= 0x20;        //配置T1为模式2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计算T1重载值
        TL1 = TH1;           //初值等于重载值
        ET1 = 0;             //禁止T1中断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 (RI)                //接受到字节
  {
          RI = 0;              //清零接收中断标志位
                cmdIndex = SBUF;
                cmdArrived = 1;
        }
        if(TI)                 //字节发送完毕
        {
          TI = 0;              //清零发送中断标志位
                if(cntTxd > 0)
                {
                  SBUF = *ptrTxd;
                        cntTxd--;
                        ptrTxd++;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