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蜂鸣器不响

楼主(2019-03-09):
单片机程序:
#include <reg52.h>
sbit beep=P2^7;
void main()
{
  beep=0;
}

网友A:
可能是蜂鸣器接口定义错了吧,或者你蜂鸣器以及相关硬件出问题了

网友B:
最上方端1和2短接了吗?主函数里用大循环把单个语句套进去,试试看行不。

网友C:
响不响看程序和电路元器件的选择是否对

网友D:
J9短路,R8改0R

网友E:
好像没看到蜂鸣器的正负极标识,蜂鸣器是否选择错误了?应该选择带正负极的有源蜂鸣器。另外这种开关电路我一般蜂鸣器接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地之间

网友F:
蜂鸣器不是这样用的,蜂鸣器两端要有电位差才会发出声音,你的代码都没让他变化,没有声音很正常!

网友G:
#include <reg52.h>
sbit beep=P2^7;
void main()
{
  beep=0;
  while(1);
}

网友H:
你知道你用的蜂鸣器是什么样的吗?有源或是无源?
如果是有源的蜂鸣器,那么你的程序就是对的,它应该响。如果是无源的,就不会响了,因为无源的蜂鸣器需要你搞一个音频给蜂鸣器。
最简单的试验就是,在你的beep=0;下面再加这样几句:
Delay1ms();//这个是软件延时程序,可以在STC-ISP下载软件中找到相关功能和程序
beep=1;
Delay1ms();

这样你再看,是不是响了。
如果都不响,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I:
麻烦看下,是有源蜂鸣器还是无源蜂鸣器,两个的控制不一样。

网友J:
程序有问题,主函数里面用while大循环

网友K:
      我将你的问题进行了仿真,一开始确实不响,将电源电压改为12V后,蜂鸣器响得很漂亮。
仿真截图如下:
仿真程序原版用你的
#include <reg52.h>
sbit beep=P2^7;
void main()
{
  beep=0;
}

网友L:
同意7楼的看法

网友M:
8550是PNP管,你这里需要的是NPN管

网友N:
有源或是无源?!都是玩仿真的,仿真我还不会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N:
有源或是无源?!都是玩仿真的,仿真我还不会用。

      我仿真里用的有源蜂鸣器,一般蜂鸣器都是有源的。你如果是用实物做实验,可以看看蜂鸣器电极一端的颜色,黑色的是有源的,绿色的是无源的。

网友O:
J9是个跳线帽吧,有没有插好呢?还有就是蜂鸣器是有源的还是无缘的?有源的这样接会响,无源的不会响。

网友P:
感觉木问题啊

网友Q:
这个就算不仿真这样接也是对的,关键是代码没有写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