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TEA5767与51单片机的通讯,主要为读写正常运行。

楼主(2019-03-09):
在具体实验时,SDACLK接单片机引脚,BUSMOD接地,其余478910引脚空接。

TEA5767主要电性能指标:工作电压:2.5-5V,工作电流10mA,灵敏度15V,输出信号电平75mV,可通过I2CSPI总线驱动。

TEA5767写入数据时,地址的最低位是0,即写地址是C0。读出数据时地址的最低位是1,即读地址是C1TEA5767的控制寄存器要写入5个字节,每次写入数据时必须严格按照下列顺序进行:地址、字节1、字节2、字节3、字节4、字节5。每个字节的最高位首先发送。在时钟的下降沿后写入的数据生效。上电复位后,设置为静音,所有其它位均被置低,必须写入控制字初始化芯片。

I2C总线

I2C总线是一种简单、双向两线制同步串行总线。其中:SDA串行数据线,SCL是串行时钟线。接口电路为开漏输出,需通过上拉电阻接VCC

地址帧(address frame7-bit数据(其中高四位为器件类型识别符,接着三位为片选符)+1-bit操作符(1表示读操作,0表示写操作)+1-bit ACK/NACK

这个帧中前面8bits发送完后,接收端的设备获得SDA控制权,此时接收设备应该在第9个时钟脉冲之前回复一个ACK(将SDA拉低)以表示接收正常,如果接收设备没有将SDA拉低,则说明接收设备可能没有收到数据(如寻址的设备不存在或设备忙)或无法解析收到的消息,如果是这样,则由master来决定如何处理(stoprepeatedstart condition)。

数据帧(data frames):

在地址帧发送之后,就可以开始传输数据了。Master继续产生时钟脉冲,而数据则由master(写操作)或slave(读操作)放到SDA上。每个数据帧8bits,数据帧的数量可以是任意的,直到产生停止条件。每一帧数据传输(即每8-bit)之后,接收方就需要回复一个ACKNACK(写数据时由slave发送ACK,读数据时由master发送ACK。当master知道自己读完最后一个byte数据时,可发送NACK然后接stopcondition)。
void I2C_start()//启动I2C 总线
{
        I2C_SDA=1;//发生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_Nop();
        I2C_SCL=1;
        _Nop();_Nop();_Nop();_Nop();
        I2C_SDA=0;//发生起始信号
        _Nop();_Nop();_Nop();_Nop();
        I2C_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
void I2C_stop()//停止I2C总线
{
        I2C_SDA=0;
        I2C_SCL=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I2C_SCL=1;
        _Nop();_Nop();_Nop();_Nop();
        I2C_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
/////////////////////////////////////////
bit I2c_waitAck()//MCU等待应答
{
        uchar ErrTime=400;// 因故障接收方无ACK,超时值。
        I2C_SCL=0;
        I2C_SDA=1;
        _Nop();_Nop();
        I2C_SCL=1;
        while(I2C_SDA)
        {
                ErrTime--;
                if(ErrTime==0)
                {
                        I2C_stop();
                        return 0;
                }
        }
                I2C_SCL=1;
        _Nop();
        _Nop();
        _Nop();
        _Nop();

        return 1;
}
////////////////////////////////
void I2c_Ack(void)//MCU应答信号
{
        I2C_SDA=0;
        I2C_SCL=0;
        _Nop();_Nop();_Nop();_Nop();
                I2C_SCL=1;
  _Nop();_Nop();_Nop();_Nop();
        I2C_SCL=0;
}
///////////////////////////////
void I2c_NoAck(void)//MCU不应答信号
{
        I2C_SDA=1;
        I2C_SCL=0;
        _Nop();_Nop();
                I2C_SCL=1;
  _Nop();_Nop();
        I2C_SCL=0;
}
////////////////////////////////
void I2C_Send_Byte(unsigned char sen)
{
        unsigned char i=8;
        while(i--)
        {
                I2C_SCL=0;
                _Nop();
                _Nop();
        if(sen &0x80)
                I2C_SDA=1;
        else
                I2C_SDA=0;
        _Nop();
        _Nop();
        I2C_SCL=1;
        _Nop();
        sen<<=1;
  }
  I2c_waitAck();
}

static unsigned char I2C_Receive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8,data_buffer;
        I2C_SDA=1;
        while(i--)
        {
                I2C_SCL=0;
     _Nop();_Nop(); _Nop();_Nop();
                I2C_SCL=1;
                _Nop();_Nop();
                data_buffer<<=1;
                if(I2C_SDA) data_buffer++;
        }
        return (data_buffer);
}
/////////////////////////////////////////
void ATIICxx_PWrite(unsigned char *McuAddress,unsigned char count)//向模块写入数据
{
        I2C_start();
        I2C_Send_Byte(0xc0);//写入起始地址
        while(count--)
        {
                I2C_Send_Byte(*(unsigned char*)McuAddress);
                ((unsigned char*)McuAddress)++;
        }
        I2C_stop();
}
void ATIICxx_PRead(unsigned char *McuAddress,unsigned char count)
//读取模块数据
{
        I2C_start();
        I2C_Send_Byte(0xc1);//读取起始地址
        while(count--)
        {
        *McuAddress=I2C_Receive_Byte();
                I2c_Ack();
                McuAddress++;
        }
        I2c_NoAck();
        I2C_stop();
}
void main()
{

        radio_write_data[0]=0x2f;
        radio_write_data[1]=0x19;
        radio_write_data[2]=0x80;
        radio_write_data[3]=0x37;
        radio_write_data[4]=0x00;
        ys(210);
        ATIICxx_PWrite(&radio_write_data[0],0);
        radio_write_data[0]=0x2f;
        ys(340);
  ATIICxx_PWrite(&radio_write_data[0],0);
if(K2==0)
                {
                        ys(30);
                        if(K2==0)
                        {
                                while(1){
                ATIICxx_PRead(radio_read_data,2);//读取时 ,写入时可改为ATIICxx_PWrite(&radio_write_data[0],2);后一位可以改变写入数据个数

                                        ys(1000);
                                                        ys(100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