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6点阵问题

楼主:
图1是led灯组成的点阵,图二运行情况是在删除led点阵下,图3是在led点阵与点阵模块共同运行下的结果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加了8*8led点阵后程序运行就出了问题只能一列列的运行;同时我直接用16*16的led灯组成的点阵仿真出现
simulation is not running in real time due to excessive cpu load
同时所有引脚都是高电平
谁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仿真和程序都已上传

网友A(2019-03-11):
已解决,是由于用了大量led灯采用模拟方式导致仿真运行过慢,把led灯的属性改为数字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