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自动补光系统,怎么用51单片机去控制10W大功率LED集成光源的自由开关?

楼主(2019-03-09):
想做一个自动补光系统,就是光照传感器将检测的数据传到单片机,经过分析后,怎么通过51单片机去控制25个10W大功率LED集成光源的自由开关?一个灯能提供1000lx,要实现自由提供1000lx到22500lx.

网友A:
光照传感器的有效输入,分成25份,对应25种输出状态;
如果用作为输出的IO引脚不够,外挂个74芯片拓展一下

网友B:
方法比较多;
1.  5V继电器直接控制220V,一个继电器一般10A以上电流220V,自己根据继电器算一下,估计一个就够了。(记着给继电器5V供电反接个二极管或者光耦隔离下)
2. 晶闸管5V控制端
3.MOS管5V控制端(最好升下电压,电荷泵或焦耳小偷升压或倍压电路,不搞也行你的功率达不到MOS管发热烧毁的程度)

网友C:
用单片机模拟PWM,用PID运算控制PWM数值

网友D:
可以用25个小功率MOS管单独控制。

如果应用场合允许,可以用一个大功率MOS管以PWM调光,

或者用一颗大功率的LED以PWM调光。

网友E:
驱动电路简单设计就行了,不难。自由调光的话可以采用PID控制PWM的方法达到控制亮度的目的

网友F: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能解决的方法也很多,但不知道你是要来干嘛使的
毕设:随便应付一下就可以
自己用的:问题就多了,你电源电压是多大的?对于电路所占的空间有没有什么要求的?毕竟25个10W的LED电路不同的方案PCB板或者洞洞单板的大小都是不一样的
产品设计:我劝你还是别接手了,工业上的东西,经验很重要
对于那个就继电器方案的,行不通,不管是你是用10A还是20A的继电器,LED灯的电压是比较小的,但你这个电流却大,所以继电器用不了多久就会坏了
所谓PWM控制的,估计是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还限流的,你要想一下,10W的LED,它亮灯时的压降一般也就3V,如果你用5V的电源,25个就是250W,那么你电源的电流至少是50A以上,限流电阻要用5W以上的大个水泥电阻...........
问题太多了

楼主:
在阴天的情况下,室内的光照强度是5-50lx,取中间值22.5左右。阳生植物光照强度2万-2万5lx,如果要给阳生植物补光,至少需要补光22500lx,一个 LED集成光源能提供1000lx,所以至少要准备23-25个LED集成光源。
安装位置:将25个LED集成光源焊接在一起,用单片机控制开灯的个数去控制提供光照强度的多少。灯安装在塑料框架上方。
但我不知道要怎样用单片机去控制25个大功率LED灯珠的自由开关?需要用继电器嘛?原理和那个光立方制作相类似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阴天的情况下,室内的光照强度是5-50lx,取中间值22.5左右。阳生植物光照强度2万-2万5lx,如果要给阳生植 ...

如果你买的是灯珠,用小型MOS管就可以。

如果你要买那种成品LED,带220V电源的那种,

那你还是用继电器吧。

网友F:
10W的LED,电流一般是3A左右,你如果是用继电器的话就只能开和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