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8S103F3P6、OLED12864、BMP180和DS3231的手表设计

楼主:
本制作仅设计了基本功能,即基于题目所述器件的基本使用,为有兴趣的人提供了设计参考雏形和界面UI灵感。如需优化,可以参考如下方面:
1.添加电池供电电路
2.添加蓝牙功能和时间修改接口以便于上位机通信
3.低功耗设计,包括延时灭屏、ADC/温度气压触发更新等
4.可以考虑添加更多功能,例如基于加速度计的计步功能、基于角度传感器的抬腕显示功能以及基于心率传感器的心率监测等。

本设计采用STM8S103F3P6核心板主控。实时时钟RTC芯片采用DS3231;气压和温度数据来自BMP180;供电电压测量数据由片内ADC第七通道数值读取和换算得到;显示模块采用SSD1306驱动的OLED12864模块,通讯接口为IIC。另外,专门对6X8、12X24的数字字体进行重新设计,使之观看起来更加舒适,字体取模方式见工程中说明。

为了方便读者各部分分开使用的需求,虽然这几个器件都是IIC,我却没有使用IIC总线连接方式,各个器件都以模拟IIC连接,各个器件的定义都在其C文件中。

如需移植到51,需要做以下更改:
1.引脚定义的函数都删掉,用sbit定义连接
2.IIC的SDA引脚不分IN/OUT
3.修改头文件
4.修改_Bool数据类型为bit
另外注意,本程序需要7K左右的Flash。

【整体连接】
因为不想在这个上面浪费时间,所以硬件部分直接使用OK飞线连接的,具体接线方式见下文

【显示屏界面设计】
日期部分原本想放计步功能的,因为有其他事情要忙,就没做这个功能,用日期占位了。

【显示屏和BMP180】
BMP180和DS3231是用热熔胶粘在一起了的。

【显示屏和DS3231】

【核心板引脚分配】
这个是用STM8CubeMX做的,因为各个不菲都是用的模块,所以连线非常方便,也不用什么额外的上拉电阻滤波电容之类的。

【主程序】
#include"iostm8s103f3.h"
#include"init.c"
#include"OLED12864.c"
#include"OLED12864_6X8.c"
#include"OLED12864_8X16.c"
#include"OLED12864_12X24.c"
#include"DS3231.c"
#include"BMP180.c"
#include"ADC.c"

/************************************************************
名称:基于STM8S103F3P6、OLED12864、BMP180和DS3231的手表设计
平台:STM8S103F3P6,HSI:16MHz不分频,Flash:8K,RAM:1K
简介:本设计采用STM8S103F3P6核心板主控。
        实时时钟RTC芯片采用DS3231;
        气压和温度数据来自BMP180;
        供电电压测量数据由片内ADC第七通道数值读取和换算得到;
        显示模块采用SSD1306驱动的OLED12864模块,通讯接口为IIC。

        另外,专门对6X8、12X24的数字字体进行重新设计,
        使之观看起来更加舒适,字体取模方式见工程中说明。

注意:本制作仅设计了基本功能,即基于上述器件的基本使用,
        为有兴趣的人提供了设计参考雏形和界面UI灵感。
        如需优化,可以参考如下方面:
        1.添加电池供电电路
        2.添加蓝牙功能和时间修改接口以便于上位机通信
        3.低功耗设计,包括延时灭屏、ADC/温度气压触发更新等
        4.可以考虑添加更多功能,例如基于加速度计的计步功能、
                基于角度传感器的抬腕显示功能以及基于心率传感器的
                心率监测等。

程序编写:凌净清河
硬件制作:凌净欣羽
文稿排版:凌净欣羽

日期:2019年3月9日
声明:如您直接使用本例程或进行较大程度的借鉴,请注明程序出处,谢谢!
所属:新矿城学习基地#2019
************************************************************/

//运行数组
unsigned char Display_Time[6]={0};
unsigned char Display_Date[9]={2,0,1,9,0,3,0,9,6};
unsigned char Display_Pressure[4]={0};//前3位为整数部分,后1位是小数部分
unsigned char Display_Temperature[3]={0};//前2位为整数部分,后1位是小数部分
unsigned char Display_Voltage[3]={0};//前1位为整数部分,后2位是小数部分

//静态显示,上电只运行一次
void Display_Flash_Fixed()
{
        OLED12864_6X8_AnyChar(18,0,'.',1);
        OLED12864_6X8_AnyString(30,0,"Kpa",0);
        OLED12864_6X8_AnyChar(69,0,'.',1);
        OLED12864_6X8_AnyChar(87,0,'V',0);
        OLED12864_6X8_AnyChar(110,0,'.',1);
        OLED12864_6X8_AnyChar(122,0,'C',0);
        OLED12864_12X24_MH(40,1);
        OLED12864_12X24_MH(76,1);
        _OLED12864_8X16_AnyChar(40,5,'.',1);
        _OLED12864_8X16_AnyChar(64,5,'.',1);
        OLED12864_6X8_AnyString(1,7,"  Linyar Lab. Watch  ",0);
}

//动态扫描,刷新变化的数据
void Display_Flash_Dynamic()
{
        //气压显示
        if(Display_Pressure[0]==0)
        {
                OLED12864_6X8_AnyChar(0,0,' ',1);
        }
        else
        {
                OLED12864_6X8_AnyNumber(0,0,Display_Pressure[0],1);
        }
        OLED12864_6X8_AnyNumber(6,0,Display_Pressure[1],1);
        OLED12864_6X8_AnyNumber(12,0,Display_Pressure[2],1);
        OLED12864_6X8_AnyNumber(24,0,Display_Pressure[3],1);
        //电压显示
        OLED12864_6X8_AnyNumber(63,0,Display_Voltage[0],1);
        OLED12864_6X8_AnyNumber(75,0,Display_Voltage[1],1);
        OLED12864_6X8_AnyNumber(81,0,Display_Voltage[2],1);
        //温度显示
        if(Display_Temperature[0]==0)
        {
                OLED12864_6X8_AnyChar(98,0,' ',1);
        }
        else
        {
                OLED12864_6X8_AnyNumber(98,0,Display_Temperature[0],1);
        }
        OLED12864_6X8_AnyNumber(104,0,Display_Temperature[1],1);
        OLED12864_6X8_AnyNumber(116,0,Display_Temperature[2],1);
        //时间显示
        OLED12864_12X24_AnyNumber(16,1,Display_Time[0]);
        OLED12864_12X24_AnyNumber(28,1,Display_Time[1]);
        OLED12864_12X24_AnyNumber(52,1,Display_Time[2]);
        OLED12864_12X24_AnyNumber(64,1,Display_Time[3]);
        OLED12864_12X24_AnyNumber(88,1,Display_Time[4]);
        OLED12864_12X24_AnyNumber(100,1,Display_Time[5]);
        //日期显示
        OLED12864_8X16_AnyNumber(8,5,Display_Date[0]);
        OLED12864_8X16_AnyNumber(16,5,Display_Date[1]);
        OLED12864_8X16_AnyNumber(24,5,Display_Date[2]);
        OLED12864_8X16_AnyNumber(32,5,Display_Date[3]);
        if(Display_Date[4]==0)
        {
                _OLED12864_8X16_AnyChar(48,5,' ',1);
        }
        else
        {
                OLED12864_8X16_AnyNumber(48,5,Display_Date[4]);
        }
        OLED12864_8X16_AnyNumber(56,5,Display_Date[5]);
        if(Display_Date[6]==0)
        {
                _OLED12864_8X16_AnyChar(72,5,' ',1);
        }
        else
        {
                OLED12864_8X16_AnyNumber(72,5,Display_Date[6]);
        }
        OLED12864_8X16_AnyNumber(80,5,Display_Date[7]);
        //星期显示
        switch(Display_Date[8])
        {
                case 1:OLED12864_8X16_AnyString(96,5,"MON");break;
                case 2:OLED12864_8X16_AnyString(96,5,"TUE");break;
                case 3:OLED12864_8X16_AnyString(96,5,"WED");break;
                case 4:OLED12864_8X16_AnyString(96,5,"THU");break;
                case 5:OLED12864_8X16_AnyString(96,5,"FRI");break;
                case 6:OLED12864_8X16_AnyString(96,5,"SAT");break;
                case 7:OLED12864_8X16_AnyString(96,5,"SUN");break;
                default:OLED12864_8X16_AnyString(96,5,"ERR");break;
        }
}

void Get_Time()
{
        DS3231_Get_Time();
        //时间取显示位
        Display_Time[0]=DS3231_Time_Buffer[2]>>4;
        Display_Time[1]=DS3231_Time_Buffer[2]&0x0f;
        Display_Time[2]=DS3231_Time_Buffer[1]>>4;
        Display_Time[3]=DS3231_Time_Buffer[1]&0x0f;
        Display_Time[4]=DS3231_Time_Buffer[0]>>4;
        Display_Time[5]=DS3231_Time_Buffer[0]&0x0f;
        //日期取显示位
        Display_Date[2]=DS3231_Time_Buffer[6]>>4;
        Display_Date[3]=DS3231_Time_Buffer[6]&0x0f;
        Display_Date[4]=DS3231_Time_Buffer[5]>>4;
        Display_Date[5]=DS3231_Time_Buffer[5]&0x0f;
        Display_Date[6]=DS3231_Time_Buffer[4]>>4;
        Display_Date[7]=DS3231_Time_Buffer[4]&0x0f;
        Display_Date[8]=DS3231_Time_Buffer[3]&0x0f;
}

void Get_Temp()
{
        BMP180_Calculate();
        Display_Temperature[0]=BMP180_Temperature/100;
        Display_Temperature[1]=BMP180_Temperature%100/10;
        Display_Temperature[2]=BMP180_Temperature%10;
        Display_Pressure[0]=BMP180_Pressure/100000;
        Display_Pressure[1]=BMP180_Pressure%100000/10000;
        Display_Pressure[2]=BMP180_Pressure%10000/1000;
        Display_Pressure[3]=BMP180_Pressure%1000/100;
}

void Get_VCC()
{
        unsigned int ADC_Value=0;//ADC转换结果值
        unsigned int Voltage_VCC=0;//推算出的VCC电压值,单位毫伏
        ADC_Value=Get_ADC1_Value();
        Voltage_VCC=(unsigned int)((1250.4799/(float)ADC_Value)*1000);
        Display_Voltage[0]=(Voltage_VCC)/1000;
        Display_Voltage[1]=(Voltage_VCC%1000)/100;
        Display_Voltage[2]=(Voltage_VCC%100)/10;
}

void sys_init()
{
        CLK_init();
        ADC1_Init();
        OLED12864_IIC_OUT();
        OLED_Init();
        DS3231_IIC_OUT();
        BMP180_IIC_OUT();
        Init_BMP180();
        Display_Flash_Fixed();
        DS3231_Set_Time(DS3231_Time_Buffer);
}

void main()
{
        sys_init();
        while(1)
        {
                Get_Time();//日期时间获取和转换
                Get_Temp();//气压温度获取和转换
                Get_VCC();//电源电压获取和转换
                Display_Flash_Dynamic();//动态扫描,刷新变化的数据
        }
}

【程序下载】
基于STM8S103的手表设计 发布版
【DS3231中文手册】
【BMP180淘宝资料】

如果你喜欢这个设计,或者对本设计有任何不明白之处,或者在51的路上有些孤独,就来QQ群找我吧~!群号:873434536

网友A(2019-03-19):
正好在学习STM8,谢谢楼主了

网友B:
正好需要了解,下载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不了解之处还要跟楼主多多请教。

网友C(2019-06-10):
如何增加按键,对时间和日期进行修改?

网友D(2019-07-28):
51hei 论坛真的很好,感谢大师们的无私奉献,谢谢,收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何增加按键,对时间和日期进行修改?

这个嘛,实现方式还是很多的,后续我会发一个手表设计的改进版,那个有无线调时功能,期待一下吧~

网友F(2019-10-12):
刚好想做一个DS3231时钟时找到这篇。感谢大师的无私奉献。谢谢。

网友G(2020-01-16):
感谢大师的无私奉献。谢谢。 研究研究bmp180

网友G:
已经成功驱动bmp180  使用f103c8t6

网友D:
正好需要呢,用STM32F0 搞了一天,时间 就是不走,谢谢了

网友H(2020-03-24):
感谢提供源码正好搞ds3231和oled,可能是oled型号不同楼主提供的代码无法显示,花了点时间替换成可以用的,ds3231正常时间可以走

网友I:
感谢,学习学习,要转战stm了~

网友J(2020-09-16):
正在学习STM8S103P如何读取BMP180的数据,好不容易找到这篇质量比较高的帖子,想下载程序好好学习一下,正在努力赚黑币

网友K:
有办法显示图片吗,小白请示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有办法显示图片吗,小白请示

可以,例如全图显示,可以对128*64的图像二值化并取模,而后使用相应的写函数去刷图像就可以了。如果是任意像素的图像,建议使用帧缓冲区。

网友L(2020-11-07):
现在正在做这个设计!

网友M(2022-04-03):
建议楼主加上按键,把它改成可以调时间,然后过段时间就会自动熄屏的

网友N(2025-01-12):
正好需要这个参考,学习了

网友O(2025-08-27):
谢谢楼主,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P:
这个只能称为时钟,手表属于装饰品,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东东戴在手上是啥装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