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过充保护系统设计单片机代码+Proteus仿真

楼主(2019-03-09):
基于单片机的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过充保护系统设计与仿真,分享给大家,需要交流请加Q 1583-38 29 43 交流!
改变可变电阻RV1 向下模拟充电压变小,向上移模拟充电电压变大,当充电压大于24V时,认为过充电此时单片机切断充电回路,同时报警液晶屏显示充电电压,当过充时,液晶屏显示过充报警中。。。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word1[]={"  a product of  "};
uchar code word2[]={"UNITED ELECTRONS"};
uchar code word3[]={" Welcome........"};
/***************位声明**************/
sbit dacs=P3^4;
sbit dawr=P3^3;
//ADC0832的引脚
sbit ADCS =P3^5;  //ADC0832 chip seclect
sbit ADDI =P3^7;  //ADC0832 k in
sbit ADDO =P3^7;  //ADC0832 k out
sbit ADCLK =P3^6;  //ADC0832 clock signal
sbit led =P3^2;  //ADC0832 clock signal
sbit adwr=P2^6;
sbit out=P2^7;
sbit beep=P1^0;//按键
bit set_flag,disp_flag,bj_flag;
uint ad_data;
/***********函数声明*******************/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elay);
uchar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void inittime0();
void delay(uint z)                              //z为毫秒?
{
int a,b;
for(a=z;a>0;a--)
for(b=120;b>0;b--);
}
void Alarm1(uchar t)                  //报警子程序
{
         uchar i,j;
        for(i=0;i<200;i++)
        {
                 beep = ~beep;
                for(j=0;j<t;j++);
        }
}
/************
读ADC0832函数
************/

//采集并返回
uchar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AD转换,返回结果
{
    uchar i=0;
    uchar j;
    uint dat=0;
    uchar nda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ADDI=1;
    _nop_();
    _nop_();
    ADCS=0;//拉低CS端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1)&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1;//控制命令结束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ADDO;
    }
    for(i=0;i<8;i++)
    {
        j=0;
        j=j|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ADCS=1;//拉低CS端
    ADCLK=0;//拉低CLK端
    ADDO=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dat<<=8;
    dat|=ndat;
    return(dat);            //return ad k
}
void InitTimer0(void)//50ms
{
    TMOD = 0x01;
    TH0 = 0x3C;
    TL0 = 0x0B0;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3C;
    TL0 = 0x0B0;
          disp_flag=1;
    //add your code here!
}
/*******************************************/
void main()                                                 //主函数
{
        uchar temp1;
  InitTimer0();
  LCD_Initial();    //液晶初始化
        led=0;
        out=0;
  GotoXY(0,0);
Print_slow(word1);
GotoXY(0,1);
Print_slow(word2);
LCD_Write(LCD_COMMAND,LCD_CLEAR_SCREEN);   //清屏
  GotoXY(0,0);
  Print_slow(word3);
LCD_Write(LCD_COMMAND,LCD_CLEAR_SCREEN);   //清屏
GotoXY(0,0);                                       //选择温度显示位置
Print(" CHONGDIAN VOL:  ");                     //
GotoXY(0,1);                                       //选择温度显示位置
Print(" cd_vol:      V  ");                     //
while(1)
  {

                        if(disp_flag&&!bj_flag)
                        {
                                disp_flag=0;
                                        temp1=Adc0832(0)*100/255;
//                                 ad_data =(uint)temp1;   //采样值存储单元初始化为0        DAC();
//                                 ad_data=234;
                                GotoXY(10,1);                                       //选择温度显示位置
                                Print_s(temp1/1000+0x30);                     //
                                //Print_s(word3[8]);                      //
                                Print_s(temp1/100%10+0x30);                     //
                                Print_s(temp1/10%10+0x30);                     //
                                Print_s(temp1%10+0x30);
                        }
                if(temp1>24&&!bj_flag)  //若第二路一氧化碳检测值大于上限值
         {
                 bj_flag=1;
     GotoXY(0,0);
     Print("GUOCHONG BAOJIN...");                     //
         }
//   else if(temp1<=24&&bj_flag)
//         {
//                  bj_flag=0;
//      GotoXY(0,0);
//      Print(" CHONGDIAN VOL:  ");                     //
//         }
         if(bj_flag)
         {
             Alarm1(60); //报警
            out=1;
}
         else
         {
                 beep=1;
                 out=0;
            }

        }

}

网友A:
试试,看着很厉害

网友B:
请问能在上实物测试吗?

网友B:
可否进行实物仿真?

网友C:
感谢真诚奉献

网友D:
用8位的0832作采集精度有点低吧,再说现在大多单片机都带ADC功能,而且是10位以上了,还用得着这个?不过设计思路还是值得参考的

网友E(2019-05-30):
谢谢。7收下了

网友F(2020-03-07):
再加一个24V的稳压模块就完美了

网友G(2020-07-08):
你好,为啥我下载过来,液晶屏不显示啊

网友H:
谢谢楼主分享,我准备把他改为48伏的,看看能不能成功。

动力世界无边界,
存储冲放都观测,
智能调节用处多,
扎实测试方不怯!

网友I(2020-11-11):
感谢分享!但是仿真没有效果,也没有体现出充放电,只能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