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一起学汇编—BCD调整 数据处理

楼主(2019-03-09):
/***********BCD调整**************/

      ORG  0000H
      JMP START
START:
      MOV SP,#7FH     ;设置堆栈地址
      MOV 50H,#69H    ;十六机制立即数69H 载人地址为50H寄存器中
      MOV R3,50H      ;运行DEBUG时 在R2中查看数据
      MOV R0,#60H     ;十六机制立即数60H 载人R0寄存器中
      MOV A,50H       ;地址为50H寄存器中的数据 载人累加器ACC中
      ANL A,#0F0H     ;累加器ACC中的高四位数据和十六进制的立即数 F0H  逻辑 与 运算
      MOV @R0,A       ;累加器ACC中的数据 载入以R0中的数据为地址的寄存器中   注意间接寻址:@R0=50H,50H作为寄存器地址使用,而不是数据
      MOV 30H,@R0     ;@R0间接寻址的数据 载入30H寄存器中
      MOV R1,30H      ;运行DEBUG时 在R2中查看数据
      MOV A,50H       ;寄存器50H 中的数据 载入累加器ACC
      ANL A,#0FH      ;累加器ACC中的低四位数据和十六进制的立即数 0FH  逻辑 与 运算
      INC R0          ;寄存器R0中的数据加1
      MOV @R0,A       ;累加器ACC中的数据 载入以R0中的数据为地址的寄存器中
      MOV 31H,@R0     ;@R0间接寻址的数据 载入30H寄存器?
      MOV R2,31H      ;运行DEBUG时 在R2中查看数据
      JMP START       ;调回开始

楼主:
/*************************
题目要求
已知 X Y,计算Z值, 结果存 20H 单元中
  Z=X-Y(X≥0)
  Z=X+Y(X<0)

需要知识:存储寄存器中的正数和负数

************************/

            X DATA 30H                ;未知数X 用寄存器30H代替   DATA是个伪指令
            Y DATA 31H                ;未知数Y 用寄存器31H代替

            ORG 0000H                 ;程序开始地址
            JMP START                 ;跳转主程序
START:
            MOV SP,#7FH               ;堆栈地址7FH
            MOV X,#-9                 ;以30H为地址的寄存器中 载入初值 负9
            MOV Y,#1                  ;以31H为地址的寄存器中 载入初值 1
            MOV A,X                   ;X 的初值 载入A中
            MOV B,Y                   ;Y 的初值 载入B中
            JB Acc.7,Positive         ;ACC.7位是1还是0,判断X是正数还是负数, 如是正数跳转加法运算,如是负数执行下一条道减法运算
            CLR C                     ;PSW.7位   CY位需要清零,不能影响到加减法结果
            SUBB A,B                  ;减运算,结果存ACC中
            SJMP Result               ;跳转存结果
Positive:
            ADD A,B                   ;加运算,结果存ACC中

Result:            MOV 20H,A                 ;结果存在寄存器地址为20H中
            MOV R1,20H                ;调试中查看数值,验证程序
            JMP $
END

网友A(2019-04-13):
新人  表示汇编还不太懂 看天书……

网友B:
新人  表示汇编还不太懂

网友C:
51单片机学习汇编

网友D(2019-07-05):
刚刚开始

网友E:
2进制转10进制的BCD译码器

网友F:
楼主牛逼啦,汇编看不懂

网友G(2019-09-14):
新手表示看不懂,学习中

网友H:
看明白了,学习了,有帮助

网友I:
大神,想学单片机应该先从哪里开始?

网友I:
单片机如何入门?

网友J(2019-10-24):
·麦克纳姆轮全向轮战车程序精髓分享

网友K(2020-02-17):
具体咋回事啊,有谁能告知一下吗,看了好长时间没看懂

网友L:
好久没来了,做个记号

网友M(2020-05-16):
很棒,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N:
谢谢楼主的分享,一刚学的小萌新有点看不懂

网友O(2020-07-18):
51的指令太多,市场上PIC系列的多,工作也容易找

网友P(2020-08-27):
註釋很詳細方便學習,謝謝了.

网友Q(2020-11-22):
没有看懂汇编  想学

网友R(2021-01-08):
引用 楼主:
/*************************
题目要求
已知 X Y,计算Z值, 结果存 20H 单元中

有点看天书的感觉!学习中

网友S:
引用 楼主:
/*************************
题目要求
已知 X Y,计算Z值, 结果存 20H 单元中

你好,请问你代码开头用的伪指令是不是用错了

网友T:
新人想学编程,现在能用RS232口擦写STC15F204EA芯片,先求一个小程序

网友U(2021-03-27):
引用 网友S:
你好,请问你代码开头用的伪指令是不是用错了

/*
学过C的应不用说也懂了。
多行注释就这样用

网友V(2021-05-29):
很基础的知识,要珍惜学习。

网友W(2021-08-29):
你这串代码,没看出和BCD调整有任何关系……只是看到内存浪费一大把,还特别的不经济,比如,
MOV   50H,#69H
MOV   R3,50H

网友W:
你这串代码,没看出和BCD调整有任何关系……只是看到内存浪费一大把,还特别的不经济,比如,
MOV  50H,#69H      ; 用了3个字节
MOV  R3,50H          ; 用了2个字节
正常写法,应该:
MOV   R3,#69H      ;用2个字节
MOV   50H,R3       ;用2个字节
类似的问题着串代码里很多。
另外,MOV @R0,A       ;累加器ACC中的数据 载入以R0中的数据为地址的寄存器中   注意间接寻址:@R0=50H,50H作为寄存器地址使用,而不是数据
你这串代码的时候 @R0, 应该间接寻址的60H而不是50H 你上面 R0 明明赋值的是 #60H
这类问题太多了……
最后那个JMP START 更加莫名其妙,你所有的所有都是重新赋值,这个循环再多次,结果还是不变,这个时候完全应该 JMP $ 直接锁定PC 指针才对嘛……

网友X:
引用 网友Y:
/*************************
题目要求
已知 X Y,计算Z值, 结果存 20H 单元中

汇编刚开始真一脸懵

网友Z(2021-12-23):
懂一点,但怕钻研,

网友AA(2022-08-01):
回39#:
CPU只认识【二进制指令代码】,其它一概不认!!!无论是汇编、C、……。
汇编还需要通过编译器(汇编的编译平台),将汇编言翻译成【二进制指令代码】,再通过烧录设备写入单片机中,才算大功告成。
伪指令会指导编译器进行编译,如第一句:“ORG 0000H”,编译器就会知道,编好的【二进制指令代码】从指令存储器的0000H单元开始存放。
所谓“伪指令”,是CPU不认识,而编译器能懂的“话”。
换句话说:“伪指令”下给编译器的命令,而不是对CPU下令。

网友AB(2022-09-04):
表示喜欢51C语言编程方式,汇编不喜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