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程实现不了,是哪里有错误呢

楼主(2019-03-09):
刚学51单片机,写了一个通过按键减小输出方波的占空比的程序,按下K1在原有方波基础上减小10%占空比,按下K2在原有方波基础上减小20%的占空比,在未按任何按键之前有输出周期为10ms的方波,晶振频率为12Mhz。但是在按下按键之后占空比变化超出设计,为什么会这样呢?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P10ms=0;                          //定义10ms计数器,并清零赋值
typedef unsigned char u16;
sbit K1=P3^1;                                          //独立按键K1的端口定义
sbit K2=P3^2;                                          //独立按键K2的端口定义
sbit P10=P2^0;                                          //定义P1为P2^0从21引脚输出
void delay(u16 t)                                 //延时函数
{
    while(t--);
}
void keypress1()                                         //定义按键1函数
{
   if(K1==0)                                          //判断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抖
          if(K1==0)
          {
             TH1=0x06;                                  //重置T1定时初值为25us
                 TL1=0x06;                     //重置T1定时初值为25us
                 if(P10==1) P10=0;            //若P1.0为高电平,则P1.0转为低电平
                 else
                     {
                           P10ms++;                         //若1.0位低电平,则1ms计数
                           if(P10ms==36)        //判断9ms是否满足,及实现减小10%的占空比
                           {
                             P10=1;                 //满足9ms,P1.0转为高电平
                                 P10ms=0;          //10ms计数器清零
                                 }
                         }
           }
        }
}

void keypress2()                                   //定义按建2函数
{
   if(K2==0)                                           //判断K2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抖
          if(K2==0)
          {
             TH1=0x06;                      //重置T0定时初值为25us
                 TL1=0x06;                      //重置T0定时初值为25us
                 if(P10==1) P10=0;              //若P1.0为高电平,则P1.0转为低电平
                 else
                     {
                           P10ms++;                          //若1.0位低电平,则1ms计数
                           if(P10ms==32)         //判断是否达到8ms,即实现减小20%的占空比
                           {
                             P10=1;                         //满足8ms,P1.0转为高电平
                                 P10ms=0;                 //10ms计数清零
                           }
                         }
           }
        }
}
void main()
{
  TMOD=0x20;                     //TMOD=00100000B,置T1定时器方式2
  TH1=0x06;                     //置T1定时初值250us
  TL1=0x06;                                                //置T1定时初值250us
  IP=0x08;                           //IP=00001000B,置T1为高优先级
  IE=0xff;                          //IE=11111111B,全部开中
  TR1=1;                         //T1运行
  P10=0;                        //脉冲方波初始输出为低电平
  while(1);                       //无限循环,等待T1中断
}
void t1() interrupt 3
{
   if(K1==1&&K2==1)                   //判断K1和K2是否按下,
   {
    P10ms++;                           //开始计数
    if(P10ms==20)        //若10ms计数器到位,则
    {
      P10=!P10;                //P1.0引脚端输出电平取反(输出周期10ms脉冲方波,占空比为50%)
          P10ms=0;                //10ms计数器清0
        }
    }
   else
   {
        keypress1();
        keypress2();
        }
}

网友A:
按键松开的动作没有检测
在30行和53行前插入  while(!k1);和 while(!k2);

网友B:
中断函数运行delay()函数时间太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