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流微小电阻测量仪制作问题

楼主(2019-03-10):
通过恒流源输出恒定电流,经过放大器,测量电阻,之后为什么传送信号到测试系统?

网友A:
还需要DA转化芯片才能传送给测试系统,模拟量要转数字量。

网友B:
是啊,需要DA转化芯片才能传送

网友C(2021-12-11):
你做出来了嘛,能否交流交流?

网友D:
ADC,也就是AD转换器把电压转成数字量就行了。小电阻要用四线开尔文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