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R6

楼主(2019-03-10):
怎么样使STM32F103R6芯片读取到超声波传感器检测到地距离,然后在LCD12864显示屏显示出来,条理清晰,我会了,还有重谢

网友A:
LCD12864显示屏显示出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D12864显示屏显示出来不难

新手不太会,求教

网友B:
我有个51+1602显示的超声波程序,你要不要,简单移植一下就到32上了

网友C:
看来是参加比赛的

网友D:
1.找你买超声波的卖家要驱动程序,里面有自带的stm32驱动程序
2.在用LCD12864程序,网上百度、

网友E:
首先,你应该是买一块开发板来实验先的吧,那应该有例程,先去找到超声波测距的例程,然后自己看看程序,其次,显示屏的例程也去看看,但是显示屏的会比较复杂,还是把他看懂,看懂了就可以嵌套程序了,超声波测距测出来的数值,你可以放在数组里面,然后再调用显示屏的显示函数把这个数值显示出来。

网友F:
我原来用51做了个自动抽水的,可带12864,要不要,stm的话要改一下

网友G:
使用超声波可以利用外部中断或者输入捕获,可以了解下

网友G:
12864的话,网上的驱动程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