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位带操作源程序(基础篇)

楼主(2019-03-10):
大家都知道51单片机上有一中叫位操作的,使得程序操作更简单,更通俗易懂,有人会问了?那STM32芯片可以跟51芯片一样用位带操作吗,答案是可以的,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使我自己手写的位带操作,通俗易懂版,还不懂可以询问我,欢迎讨教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led.h"
#include "bsp_key.h"

//// 这里只定义了 GPIO ODR和IDR这两个寄存器的位带别名区地址,其他寄存器的没有定义

////SRAM 位带区:    0X2000 0000~0X2010 0000
////SRAM 位带别名区:0X2200 0000~0X23FF FFFF

////外设 位带区:    0X4000 0000~0X4010 0000
////外设 位带别名区:0X4200 0000~0X43FF FFFF

//// 把“位带地址+位序号”转换成别名地址的宏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 ((addr & 0xF0000000)+0x02000000+((addr & 0x00FFFFFF)<<5)+(bitnum<<2))
///*
// *addr & 0xF0000000,取地址的高4位,看看是2还是4,用于区分SRAM和外设地址,
// *如果是2,+0x02000000则=0X2200 0000,即是SRAM,如果是4,+0x02000000则=0X4200 0000,即是外设
// *
// *addr & 0x000FFFFFF,屏蔽掉高两位,相当于-0X2000 0000或者-0X4000 0000,结果表示偏移位带区多少个字节
// *<<5  等于*8*4,因为位带区一个地址表示一个字节,一个字节有8个bit,一个bit可以膨胀成一个字,即4个字节
// *<<2 等于*4,因为一个位可以膨胀成一个字,即4个字节
// *
// *分解成两条公式应该就是这样:
// *SRAM位带别名地址
// *AliasAddr= 0x22000000+((A-0x20000000)*8+n)*4 =0x22000000+ (A-0x20000000)*8*4 +n*4
// *外设位带别名地址
// *AliasAddr= 0x22000000+((A-0x20000000)*8+n)*4 =0x22000000+ (A-0x20000000)*8*4 +n*4
// */

//// 把一个地址转换成一个指针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

//// 把位带别名区地址转换成指针
//#define BIT_ADDR(addr, bitnum)   MEM_ADDR(BITBAND(addr, bitnum))

//// GPIO ODR 和 IDR 寄存器地址映射
//#define GPIOA_ODR_Addr    (GPIOA_BASE+12) //0x4001080C
//#define GPIOB_ODR_Addr    (GPIOB_BASE+12) //0x40010C0C
//#define GPIOC_ODR_Addr    (GPIOC_BASE+12) //0x4001100C
//#define GPIOD_ODR_Addr    (GPIOD_BASE+12) //0x4001140C
//#define GPIOE_ODR_Addr    (GPIOE_BASE+12) //0x4001180C
//#define GPIOF_ODR_Addr    (GPIOF_BASE+12) //0x40011A0C
//#define GPIOG_ODR_Addr    (GPIOG_BASE+12) //0x40011E0C
//
//#define GPIOA_IDR_Addr    (GPIOA_BASE+8)  //0x40010808
//#define GPIOB_IDR_Addr    (GPIOB_BASE+8)  //0x40010C08
//#define GPIOC_IDR_Addr    (GPIOC_BASE+8)  //0x40011008
//#define GPIOD_IDR_Addr    (GPIOD_BASE+8)  //0x40011408
//#define GPIOE_IDR_Addr    (GPIOE_BASE+8)  //0x40011808
//#define GPIOF_IDR_Addr    (GPIOF_BASE+8)  //0x40011A08
//#define GPIOG_IDR_Addr    (GPIOG_BASE+8)  //0x40011E08

//// 单独操作 GPIO的某一个IO口,n(0,1,2...16),n表示具体是哪一个IO口
//#define PAout(n)   BIT_ADDR(GPIOA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Ain(n)    BIT_ADDR(GPIOA_IDR_Addr,n)  //输入
//
//#define PBout(n)   BIT_ADDR(GPIOB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Bin(n)    BIT_ADDR(GPIOB_IDR_Addr,n)  //输入
//
//#define PCout(n)   BIT_ADDR(GPIOC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Cin(n)    BIT_ADDR(GPIOC_IDR_Addr,n)  //输入
//
//#define PDout(n)   BIT_ADDR(GPIOD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Din(n)    BIT_ADDR(GPIOD_IDR_Addr,n)  //输入
//
//#define PEout(n)   BIT_ADDR(GPIOE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Ein(n)    BIT_ADDR(GPIOE_IDR_Addr,n)  //输入
//
//#define PFout(n)   BIT_ADDR(GPIOF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Fin(n)    BIT_ADDR(GPIOF_IDR_Addr,n)  //输入
//
//#define PGout(n)   BIT_ADDR(GPIOG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Gin(n)    BIT_ADDR(GPIOG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LED_GPIOB_ADDR   GPIOB_BASE+0x0c
#define  PBout(n)    *(unsigned int *)((LED_GPIOB_ADDR&0xF0000000)+0x02000000+(LED_GPIOB_ADDR&0x00FFFFFF<<5)+(n<<2))
void Delay(uint32_t count)
{
        for(;count!=0;count--);
}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 LED端口初始化 */
        LED_GPIO_Config();
        LED1_OFF;

        /* 按键端口初始化 */
        Key_GPIO_Config();
        #if 1
        while(1)
        {
        //GPIO_SetBits(LED_G_GPIO_PORT, LED_G_GPIO_PIN);//关GPIO函数
// LED_G(OFF);
                 // PDout(2)=  1;
                Delay(0xFFFFFF);
        //GPIO_ResetBits(LED_G_GPIO_PORT,LED_G_GPIO_PIN);//开GPIO函数
                //LED_G(ON);
                  PBout(2)= 0;
                Delay(0xFFFFFF);
        }
        #else
        /* 轮询按键状态,若按键按下则反转LED */
        while(1)
        {
                //if( Key_Scan(KEY1_GPIO_PORT,KEY1_GPIO_PIN) == KEY_ON  )

                        /*LED1反转*/
                        LED1_TOGGLE;
                }

        //        if( Key_Scan(KEY2_GPIO_PORT,KEY2_GPIO_PIN) == KEY_ON  )
                {
                        /*LED2反转*/
                        LED2_TOGGLE;
                }
                #endif
        }

/*********************************************END OF FILE**********************/

网友A:
你这个不算简洁,你看看我的,更贴近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