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元件库,很多常用的晶体管都没有,没办法分析电路

楼主(2019-03-10):
multisim仿真软件里面怎么很多常用的晶体管都没有,我基本上没办法分析电路了。也找不到元件库文件,我用的是14版的软件。

网友A:
分析电路不是靠仿真能分析出来的
仿真只能是有一个大概结果,实际的电路结果还是要看你焊好的电路是怎样的
仿真软件很多都是理想元件,电源电源可以无限大,电路不会有干扰
我以前用过multisim仿真,只能说是大概正确,在运放方面大部分是可以的,但在三极管方面,只能说是有放大和开关的功能,实际数据还是有很多误差的

网友B:
只能说你还不了解,晶体管是有的,但不是你想要就应该出现,软件不是为你量身而造

楼主:
我现在就想仿真个大概再去实际搭电路呢。谢谢回答。

网友A:
放大电路?估计是吧,估计教科书不会有放大电路的设计方法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想仿真个大概再去实际搭电路呢。谢谢回答。

2N3904与2N3906,这两个就够你仿真,无非放大倍数不同而己

网友C:
如果放大电路最好用multisim仿真,那里面模拟参数更好

网友D(2020-05-27):
有3904,正在用呢。

网友E:
可以搜索可代替的型号,一般都能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