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微信跳一跳物理助手的实现(单片机源码+Proteus仿真)

楼主(2019-03-10):
使用51单片机实现的跳一跳物理外挂,包含了proteus仿真与元器件清单
代码不免有粗糙之处;关于跳一跳物理助手的实现方法有很多,从串口通信到舵机、步进电机,如果要以快速精准为目的,还可以使用摄像头或者配合采样电阻进行AD转换来实现来采集信息。
一、材料准备:
单片机STC89C52RC、74HC138、74HC573、5V继电器模块、四脚轻触开关、四位数码管、晶振、电容、LED等。
  • 硬件搭设
  • 原理图(见FDF
  • 实物图

  • 数据分析,首先通过给定的延时时间,测出小棋子跳的距离,记录十组左右升序排列,建表,画出折线图,如下图右侧:

    得出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T = 22.26 * L + 56.44 (T是延时时间,L是棋子跳的距离)
    若要得到更准确的方程,可再多测量几次数据,再求方程。
    (折线的原因是游戏本身是3D的,所以每次用尺子测量的距离误差很大)
  • 总结
代码不免有粗糙之处;关于跳一跳物理助手的实现方法有很多,从串口通信到舵机、步进电机,如果要以快速精准为目的,还可以使用摄像头或者配合采样电阻进行AD转换来实现来采集信息。
注:仅以学习为目的,本人不建议使用外挂,以维护游戏的公平性。

软件及数据调试:
1、软件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GPIO_SEG1 P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1=P2^0;
sbit Kt=P3^2;
sbit RELAY=P2^1;
float m=22.26,n=56.44,L;
uint T;
uchar num=0;
uchar code smg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void delay_ms(uint n);
void DigDisplay();
uchar dig[4];
void DisplayData(uchar c);
void Rela();
void keyscan();
void Init0();
void main()
{
              Init0();
              while(1)
              {
                               keyscan();
                               T=m*L+n;
                               DisplayData(L);
                  DigDisplay();
                     Rela();
              }
}

void Rela()
{
                            if(K1==0)
                            {
                                          delay_ms(10);
                                          if(K1==0)
                                          {
                                                        RELAY=0;
                                                        delay_ms(T);
                                                        RELAY=1;
                                                        while(!K1);
                                                        num=0;
                                                        L=0;
                                          }
                            }
                            else
                            {
                                          RELAY=1;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j=0;
    for(i=0;i<n;i++)
        for(j=0;j<123;j++);
}
void DigDisplay()
{
                            uchar i;
                            for(i=0;i<4;i++)
                            {
                                          switch(i)
                                          {
                                                        case 0:
                                                        LsC=0;LsB=0;LsA=0;break;
                                                        case 1:
                                                        LsC=0;LsB=0;LsA=1;break;
                                                        case 2:
                                                        LsC=0;LsB=1;LsA=0;break;
                                                        case 3:
                                                        LsC=0;LsB=1;LsA=1;break;

                                          }
                                          P1=dig[i];
                                          delay_ms(1);
                                          P1=0x00;
                            }

}
void DisplayData(uchar c)
{
              dig[0]=smgduan[c/1000];
              dig[1]=smgduan[(c-(c/1000)*1000)/100];
              dig[2]=smgduan[(c%100)/10];
              dig[3]=smgduan[c%10];
}
void keyscan()
{
              uint a=0;
              uchar KeyValue;
              GPIO_SEG1=0x0f;
              if(GPIO_SEG1!=0x0f)
              {
                            delay_ms(10);
                            if(GPIO_SEG1!=0x0f)
                            {
                                          GPIO_SEG1=0x0f;
                                          switch(GPIO_SEG1)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GPIO_SEG1=0xf0;
                                          switch(GPIO_SEG1)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500&&(GPIO_SEG1!=0xf0))
                                          {
                                                        delay_ms(1);
                                                        a++;
                                          }
                                          num++;
                                          if(num==1)
                                          {
                                                        L=KeyValue*10.0;
                                          }
                                          if(num==2)
                                          {
                                                        L=L+KeyValue*1.0;
                                                        num=0;
                                          }
                            }
              }
}
void Init0()
{
              EA=1;
              EX0=1;
              IT0=0;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delay_ms(10);
              if(Kt==0)
              {
                            L=0;
                            num=0;
              }
}

网友A(2019-07-27):
膜拜大佬

网友B(2020-04-15):
这个数码管是共阴的吗?

网友C(2020-06-05):
能不能弄个电脑识别距离教程

网友D(2022-01-28):
谢谢,认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