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的0.01℃精度温度计设计,恒流源驱动和高精度电阻串联+24位ADC能实现吗?

楼主(2019-03-10):
我学习单片机 想制作一款基于PT100的数显温度计
主要指标是:精度:±0.01℃,测温范围:-5~40℃(主要应用于水下),响应时间等无要求
目前初步的想法是,恒流源驱动,将PT100和高精度电阻(据说有误差为1ppm/℃的电阻)串联,采用铂电阻的四线制接法,结合24位ADC进行测量。

请问这样的方法能达到0.01℃的精度吗?或者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A:
不能,所谓人精度只不过是分辨率,就像18b20一样
就算是福禄克这样品牌,三千多块钱的温度也只是0.05%+.04摄氏度误差,之前我用过一个瑞典的温度校正器三万多块钱一台,它也精度是比较高的,但也也是正负0.1摄氏度.
像PT100的阻值那么小,就是导线的电阻对于24位ADC影响都会超过0.01摄氏度
所以,你就别想这么高的精度了,分辨率可以达到,精度不可以达到

网友B:
不能,电阻方式谈都不谈,就算你用±0.05%的电阻

网友C:
即便有这么高精度的电阻,也不是一般设备上用得起的。更何况,电阻不仅仅是本身阻值的精度,还和环境有关系:温度、湿度、线路(板)等。

温度精确到0.01好像用到的地方很少吧?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D:
0.01℃的精度,已经达到国家二等标准热电阻的要求,你的项目有必要用这么高的精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