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板上面有IO扩展口,定义引脚地址的时候该怎么定义呢?

楼主(2019-03-10):
新手请教,扩展口上从P0.0~P3.7都有,我想问下这些引脚和单片机里面的引脚冲突吗?  定义引脚地址的时候该怎么定义呢?求解答

网友A:
你想多了。
扩展口,其实就是把单片机的IO口引出来而已,让你可以自由地玩除板子上的器件以外的其它器件,与单片机一丁点冲突都没有,和你板子上的其它器件有冲突才是可能的。

网友B:
应该先在网上找一下,网肉上的确很多

网友C:
把单片机的IO引出的吧

网友D:
其实扩展口的每个引脚都与单片机上的IO口连接的,而引脚名称是人为定义的,定义引脚时用到的地址单片机手册会提及到,它是厂家定义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