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新人小白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是时钟电路还是复位电路

楼主(2019-03-10):
是做什么用的,百度搜图搜不到。能不能告知一下

谢谢各位

楼主:
是时钟电路还是复位电路
亦或者两个相结合?

网友A:
这货只能在上电时复位

网友B:
硬件知识要好好的补一补了

网友C(2020-05-26):
下面C3是复位,上面C1C2X1是晶振,两部分合在一起就不懂了

网友D:
上一半时钟,下一半复位,只是共用地线而已。

网友E:
晶振振荡电路和复位电路

网友F:
上面是时钟电路,下面是复位电路

网友G:
上半部分是时钟电路,用来提供单片机内各种微操作的时间基准
下半部分是复位电路,在你这个图中只能在上电时进行复位,建议你改成带按钮的手动复位

网友H:
请问proteus和MUltisim那个更好用啊?不知道入手哪一个?

网友I:
这个是晶振提供时钟

网友J:
时钟电路复位电路都有

网友K:
上半部分是晶振电容组成的时钟电路,下半部分是上电自复位电路利用电容的充电过程复位。

网友L:
引用 网友H:
请问proteus和MUltisim那个更好用啊?不知道入手哪一个?

看你的用途了,proteus主要用于单片机等数字电路仿真,而multisim主要用于模拟电路仿真

网友M:
这个应该是时钟,x1为晶振,带动单片机

网友N:
晶振电路和上电复位电路共用地线
proteus比较适合MCU仿真
Multisim的模拟电路好一点

网友O:
上半部分电路是时钟电路,下半部分是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