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倒计时牌Proteus仿真图+代码 可倒计时24小时

楼主(2019-03-10):
“彼岸之光”倒计时牌设计书

一.设计构想
⒈设计一个倒计时牌。
⒉倒计时牌由九个数码管分别显示“天”、“时”、“分”、“秒”,其中“天”为三位,“时”、“分”、“秒”各两位。
⒊倒计时牌设置两个按键:select/start键和set键,用来设置计时时间(只能设置整天)。当按select/start键时,“天”的百位、十位、个位依次闪烁,闪烁位表明当前位被选中,此时按set键进行调整。三位调整完毕再按下select/start键,倒计时开始。
二.实现方法
⒈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16位)下定时一秒,每秒触发依次,使“秒”变量减一,相当于秒针。
⒉两个按键:select/start键和set键分别使用两个外部中断INT0和INT1(设置下降沿有效)。当相应的按键按下时,触发相应的中断子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delay(int);                  //延时程序
void trans_led(int,int,int,int);  //数码管显示传送函数
sbit P10=0x90;                    //管脚定义
sbit P30=0xB0;
sbit P20=0xA0;
int day=0,hour=0,min=0,sec=0;     //定义时间变量
unsigned int state=0;             //运行状态标志
unsigned int asec=0;              //记录定时器0中断次数,当asec=20时计时为1s
unsigned int check_b=0,check_s=0,check_g=0;    //记录set键的按下次数
char table[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定义表格
main(){
  timer0_init();
  EX0=1;
  EX1=1;
  IT0=1;
  IT1=1;
  EA=1;
  TR0=1;
  while(1){
   switch(state){
     case(1):trans_led(100,5,10,10); //"天"的百位闪烁
             break;
     case(2):trans_led(10,100,5,10); //"天"的十位闪烁
             break;
     case(3):trans_led(10,10,100,5); //"天"的个位闪烁
             break;
     default:trans_led(0,20,20,20);  //正常运行
             break;

   }
  }
}
void timer0_init(){
  TMOD=0x21;
  TH0=0x3C;
  TL0=0xB0;
  ET0=1;
  TF0=0;
}
void Timer0_overflow() interrupt 1 using 0{
  TH0=0x3C;
  TL0=0xB0;
  asec++;
  if(asec==20){             //定时一秒
    asec=0;
    if(sec==0){
      sec+=60;
      min--;
    }
    if(min<0){
      min+=60;
      hour--;
    }
    if(hour<0){
      hour+=24;
      day--;
    }
    if(day>=0){              //计时时间未完,秒减一
      sec--;
    }
    else{
      day=hour=min=sec=0;    //计时结束
      TR0=0;
    }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using 0{  //set键
  if(state>4)
    state=1;
  else
    state++;
  if(state==4){
    state=0;
    TR0=1;
  }
}
void Int1() interrupt 2 using 0{ //select/start键

if(state>=1&&state<=3){
  TR0=0;
  hour=min=sec=0;
  timer0_init();
  }
    switch(state){
       case(1):day+=100;
               check_b++;
               break;
       case(2):day+=10;
               check_s++;
               break;
       case(3):day++;
               check_g++;
               break;
       default:break;
     }

  if(check_b>9)               //计时范围限制
    day-=1000;
  if(check_s>9){
    day-=100;
  }
  if(check_g>9){
    day-=10;
  }

}
void delay(int time){
  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10;j++);
  }
}
void trans_led(int a,int b,int c,int d){
                           //显示秒
  P2=0xFE;
  P1=table[sec%10];
  delay(20);
  P2=0xFF;

  P2=0xFD;
  P1=table[sec/10];
  delay(20);
  P2=0xFF;

                          //显示分
  P2=0xFB;
  P1=table[min%10];
  delay(20);
  P2=0xFF;

  P2=0xF7;
  P1=table[min/10];
  delay(20);
  P2=0xFF;

                         //显示时
  P2=0xEF;
  P1=table[hour%10];
  delay(20);
  P2=0xFF;

  P2=0xDF;
  P1=table[hour/10];
  delay(20);

                        //显示天
  delay(a);
  P2=0xFF;
  P30=0;
  check_b=day/100;
  P1=table[check_b];
  delay(b);
  P2=0xFF;

  P30=1;
  P2=0x7F;
  check_s=(day/10)%10;
  P1=table[check_s];
  delay(c);
  P2=0xFF;

  P2=0xBF;
  check_g=day%10;
  P1=table[check_g];
  delay(d);
  P2=0xFF;

}

网友A(2020-06-08):
膜拜大神

网友B(2020-10-19):
大神,我只要时分秒的倒计时,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