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0808接口实验,利用Proteus软件,含C程序和电路图

楼主(2019-03-10):
这是我曾经做的智能仪器设计实验,ADC0808与单片机8051的中断方式接口电路。采用线选法规定其端口地址,用单片机的P2.7引脚作为为选信号,因此端口地址为7FFFH。片选信号和 信号一起经或非门产生ADC0808的启动信号START和地址锁存信号ALE;片选信号和 信号一起经或非门产生ADC0808输出允许信号OE,OE=1时选通三态门,使输出锁存器中的转换结果送入数据总线。ADC0808的EOC信号经反相后接到8051的 引脚,用于产生转换完成的中断请求信号。ADC0808芯片的3位模拟量输入通道地址码输入端A、B、C分别接到8051的P0.0、P0.1和P0.2,故只要向端口地址7FFFH分别写入数据00H~07H,即可启动模拟量输入通道0~7进行A/D转换。

电路图

电路图

#include"reg52.h"
#include"absacc.h"
#define ADC 0x7fff                                            //定义ADC0808端口地址
unsigned data ADCDat[8] _at_ 0x30        ;
unsigned i=0;

main()
{
EX1=1; IT1=1; EA=1;
XBYTE[ADC]=i;                                                        //启动ADC0808第0通道
while(1)
{
if(P3^3==0)                           //查询P3^3状态
P1=ADCDat[0] ;         }                                        //第0通道转换结果送至P1口显示
}
int1()interrupt 2 using 1
{
  ADCDat[i]=XBYTE[ADC];                                        //读取ADC0808转换结果并存入内存
  i++;
  XBYTE[ADC]=i;                                                           //启动ADC0808下一通道
  if(i==8)
  {
  i=0;
  XBYTE[ADC]=i;                                                   //重新启动ADC0808第0通道
  }
}

网友A(2019-07-11):
运行出错是咋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