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5系列单片机驱动LCD1602的延时控制程序

楼主(2019-03-10):
51单片机学习日记15系列为增强型1T 51内核的单片机,驱动LCD1602时需要增加适当延时,而且只要延时控制的得当,可以省去判忙步骤,下面是简单的例程:
(使用的是STC15F2K60S2)
这是引脚定义;下面是LCD头文件:

void LCD_WriteCmd(unsigned char a)   //写命令
{
                                LCD = a;
                                RS = 0;
                                RW = 0;
              ENLCD = 1;Delayus(50);    //延时50us
              ENLCD = 0;Delayus(50);
}
void LCD_Show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y ,unsigned char *str)  //x:0~15 y:0~1
{
              if(y==0)
                                        LCD_WriteCmd((0x00+x)|0x80);   //设置坐标
                                else
                                        LCD_WriteCmd((0x40+x)|0x80);
                                while(*str != '\0')            //写数据
                          {
                                        LCD = *str++;
                                         RS = 1;
                                  RW = 0;
                                  ENLCD = 1;Delayus(50);      //延时50US
                                        ENLCD = 0;Delayus(50);
                        }
}
void LCD_Init()      //数据手册的初始化命令
{
         LCD_WriteCmd(0x38);
         Delayms(5);               //延时5MS
         LCD_WriteCmd(0x0C);
         Delayms(5);
         LCD_WriteCmd(0x06);
         Delayms(5);
         LCD_WriteCmd(0x01);
         Delayms(5);
}

代码比较简单,下面给出延时函数和主函数:
void Delayus(unsigned int a)                //@11.0592MHz
{ do{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a)                //@11.0592MHz
{unsigned char i, j;
        do
        {
        _nop_();
        _nop_();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while(--a);
}

主函数:
#include<LCD_1602.h>
void main()
{

    ENLCD = 0

        LCD_Init();  //初始化
        LCD_ShowStr(0,0,"Happy Every Day");  //在第0行第0列显示Happy Every Day
        while(1);
}

下面是实物图

楼主:
需要注意的是初始化那里每条命令之间的延时,延时太短会导致字符可能部分缺失

楼主:
如果上电后产生的是一条全黑就可能是时序不对了(大多数情况下是延时不当)虽然LCD1602也是纳秒级的反应速度,但是实际应用时需要留us级的时间来处理,由于能力有限,没有试过正常使用的极限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