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天线部分设计求助,发射端看到13.56MHZ正弦波但读不到卡

楼主(2019-03-10):
有偿求助。目前RC522的SPI驱动已经完成,发射端看到13.56MHZ正弦波,但是就是读不到卡。有偿求助,请联系我

网友A(2019-04-20):
楼主您好,我最近也在做这个,驱动已经调通,打了板子不好使,示波器测了TX1  TX2引脚都能出来正弦波,问题应该跟您的一样,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楼主大大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B(2019-05-22):
我想问一下,用示波器看RC522TX1、2端还有3V的正弦波,到了天线处只有500MV的正弦波,电路是自己做的。网上买的模块天线处都还有4V的正弦波。

网友C:
电压正常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用示波器看RC522TX1、2端还有3V的正弦波,到了天线处只有500MV的正弦波,电路是自己做的。网上 ...

亲问题解决没

网友D:
这个主要是LC 匹配到13.56MHZ的问题吧

网友E(2021-03-31):
楼主最后你是怎么解决这个情况的,是因为匹配电容的原因吗?我现在和你当时的情况一样,

网友F(2021-08-12):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我最近也在做这个,驱动已经调通,打了板子不好使,示波器测了TX1  TX2引脚都能出来正弦波,问题 ...

应该是天线匹配电路和线圈失配了,所以读不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