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单片机按键控制led灯的程序编写思路

楼主(2019-03-10):
各位老师好!本菜鸟求个程序,用两个按键控制一个led灯,要求两个按键同时按下或同时放开时led灯不亮,只要有一个按键按下去led灯才亮。望老师们不吝赐教!我用的是if(key1!=key2)  led==0但不能实现!

楼主:
不好意思,标题打错了,应该是led,不是lef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标题打错了,应该是led,不是lef

思路快差不多了,再加把劲

网友B:
根据你的要求,我不知道:一个键按下灯亮,那么一个键放开后是什么结果。
按你的要求,我有了一个程序:一个键按下灯亮,放开灯不亮,两个键按下或放开都不亮。
程序不是最好的,但能达到你说的要求。
#include<reg51.h>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LED=P2^2;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k1==0)&&(k2==1))//扫描键盘k1
                {
                        Delay10ms(1);
                        if((k1==0)&&(k2==1))
                        {
                                LED=0;
                        }
                }
                if((k1==1)&&(k2==0))//扫描键盘k1
                {
                        Delay10ms(1);
                        if((k1==1)&&(k2==0))
                        {
                                LED=0;
                        }
                }
                if(((k1==1)&&(k2==1))||((k1==0)&&(k2==0)))//扫描键盘k1
                {
                        Delay10ms(1);
                        if(((k1==1)&&(k2==1))||((k1==0)&&(k2==0)))
                        {
                                LED=1;
                        }
                }

        }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a,b;
    for(c;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网友C: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D:
if(key1!=key2)
led=0;
else led=1;

网友E:
哪个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个单片机?

stc的89c5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要求,我不知道:一个键按下灯亮,那么一个键放开后是什么结果。
按你的要求,我有了一个程序:一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谢谢!用的stc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