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051F3寄存器版EEPROM源程序

楼主(2019-03-10):
#include "Config.h"
u8      Eeprom_text     =       0;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dat)
{
   u8 *Ptr_SegAddr; //Segment pointer

   Ptr_SegAddr = (u8 *)(EP_HEADER_ADDR+addr);  //Initialize  pointer

   FLASH_DUKR=0xAE;

   FLASH_DUKR=0x56;

   while(!FLASH_IAPSR_DUL);//如果DUL没有置位,说明解锁不成功,最好加入超时判断

   asm("sim");//关闭中断

   *Ptr_SegAddr=dat; //指定地址,写1 字节

   while(!FLASH_IAPSR_EOP);//等待写操作完成,最好加入超时判断

   asm("rim");//打开中断

   FLASH_IAPSR_DUL=0;//上锁,对DATA EEPROM写保护

   ////////////////////

}

//EEPROM指定地址读出一个数据 addr:相对地址
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unsigned char addr)
{
   uint16_t Data=0;

   uint8_t *Ptr_SegAddr;

   Ptr_SegAddr = (uint8_t *)(EP_HEADER_ADDR+addr);  //Initialize  pointer

   Data=*Ptr_SegAddr;

   return 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