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矩阵键盘如何解决另外两个端口资源的占用问题

楼主(2019-03-10):
因为要设计一个单片机3*3的矩阵按键,但又不想浪费另外两个mcu端口资源,跪求大神能帮忙想个方法。

网友A:
3*3不是用扫描的吗?一个X端口高电平,然后去检查Y端口的电平,没有检测到电平变化就扫描下一行,这不就可以了,另外两个还是一样的正常使用呀

网友B:
你是要9个键,建议你看一下:这个http://www.51hei.com/bbs/dpj-152064-1.html

网友C:
不影响多出的两个IO正常使用的。

网友D:
给你写一个3*3矩阵键盘不占用剩余IO口演示程序,有详细注释。顺序取了P3.0~3.5,按此规律可以取任意一组的任意6个IO口。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数据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数据

uchar key=0;                                        //定义键值全局变量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
{
        static bit sign=0;                        //按键自锁标志
        static uint count=0;                //消抖计数变量
        uchar temp1=0,temp2=0,temp3;//临时变量
        P3|=0x3f;                                        //赋值P3,保留高2位不变,操作低6位 xx11 1111 x为0或1
        P3&=0xf8;                                        //赋值P3,保留高2位不变,操作低6位 xx11 1000 x为0或1
        temp1=P3&0x38;                                //保存P3低6位状态到temp1
        if(temp1!=0x38)                                //检测有按键按下
        {
                count++;                                //消抖计数
                if((count>=250)&&(sign==0))//count100~1000,根据主循环周期调整约10~20ms
                {
                        sign=1;                                //按键自锁标志置1
                        P3|=0x3f;                        //赋值P3,保留高2位不变,操作低6位 xx11 1111 x为0或1
                        P3&=0xc7;                        //赋值P3,保留高2位不变,操作低6位 xx00 0111 x为0或1
                        temp2=P3&0x07;                //保存P3低6位状态到temp2
                        temp3=temp2|temp1;        //保存temp2和temp1相或值
                        switch(temp3)
                        {
                                case 0x36: key=1; break;
                                case 0x35: key=2; break;
                                case 0x33: key=3; break;
                                case 0x2e: key=4; break;
                                case 0x2d: key=5; break;
                                case 0x2b: key=6; break;
                                case 0x1e: key=7; break;
                                case 0x1d: key=8; break;
                                case 0x1b: key=9; break;
                        }
                }
        }
        else                                                //键抬起
        {
                sign=0;                                        //按键有效标志清0
                count=0;                                //消抖计数清0
        }
}

void main()                                                //主函数
{

        while(1)
        {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
                P1=key;                                        //P1显示(2进制)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写一个3*3矩阵键盘不占用剩余IO口演示程序,有详细注释。顺序取了P3.0~3.5,按此规律可以取任意一组的 ...

感谢您的帮助,因为之前我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到现在才看到这个回复,看了您的答案,使我有了新的感悟,再次感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