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问各位大佬用Proteus仿真完后,怎么将原理图分成几个PCB板?

楼主(2019-03-10):
RT:
我是新人,表述可能不是太清楚。
    大概的意思就是,我有一个复杂的仿真实验(其实就是门电路的实验)。用到的原件比较多,无法在一张PCB板上放下。希望将一套仿真原理图,分散到几张PCB上去。不知道应当怎么操作。

网友A:
按功能划分以接口的方式行插拔或排线连接即可

网友B:
按照功能进行模块化拆分,接口线路使用插接件,或者在线路上放置网络标号,相同网络标号的线路等同于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