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NT0外部中断脉冲计数Proteus仿真+源程序

楼主(2019-03-10):
主要是用单片机 INT0中断进行脉冲计数
脉冲是由Clock元器件产生。
INT0外部中断输入脉冲。

设置举例,设置高低高时钟,频率为10,则设置第一个边沿出现时间为1.1。
INT0是低电平触发,设置出现时间为1.1刚好每秒增加数为10,并且每次都是10的倍数。

开关型霍尔元器件刚好是低电平,可以直接使用。

// 脉冲计数
// INT0中断计数
#include <reg51.h>

sbit P2_0 = P2^0;//数码管选定位
sbit P2_1 = P2^1;//数码管选定位
sbit P2_2 = P2^2;//数码管选定位
sbit P2_3 = P2^3;//数码管选定位

//共阳极数码管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unsigned int motorspeed = 0;
unsigned char GE, SHI, BAI, QIAN;
unsigned int counter = 0;//脉冲数
unsigned int calsp;//设定多长时间计数一次

void display();//数码管显示
void delay();//延迟函数
void calspeed();

void main()
{
        EA = 1;//开启总中断
        EX0 = 1;//开启外部中断0
        IT0 = 1;//设置成下降沿触发方式
        TMOD = 0x01;//设置定时器0为模式1,即16位计数模式
        TH0 = (65536-10000)/256;//计数时间为10ms
        TL0 = (65536-10000)%256;

        ET0 = 1;//开启定时器0中断
        TR0 = 1;//启动定时器0

        P2 = P2&0xf0;//将P2的1~4置1

        while(1)
        {
                display();
                calspeed();
        }

        return ;
}

void calspeed()
{
        if (calsp == 100)//100*10=1s计算1次
        {
                motorspeed = motorspeed + counter;
                counter = 0;//清零脉冲数
                calsp = 0;//清零标志
        }
}

//数码管显示函数,依次点亮数码管
void display()
{
        GE = motorspeed%10;
        SHI = motorspeed/10%10;
        BAI = motorspeed/100%10;
        QIAN = motorspeed/1000%10;

        P2_0 = 1;
        P0 = table[QIAN];
        delay();
        P2_0 = 0;

        P2_1 = 1;
        P0 = table[BAI];
        delay();
        P2_1 = 0;

        P2_2 = 1;
        P0 = table[SHI];
        delay();
        P2_2 = 0;

        P2_3 = 1;
        P0 = table[GE];
        delay();
        P2_3 = 0;
}

//延迟函数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 = 10;
        while(i--)
                ;
}

void _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65536-10000)/256;//重新装入初值,计数时间为10ms
        TL0 = (65536-10000)%256;
        calsp++;
}

//INT0输入
void _INT0() interrupt 0
{
        counter++;
}

网友A(2019-05-02):
请问下,周期变化的脉冲可以直接按这种方法用单片机采集吗

网友B(2020-07-28):
支持楼组的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