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超声波测试程序(卡尔曼滤波)

楼主(2019-03-10):
最近尝试做出来的超声波测试(卡尔曼滤波)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can.h"
#include "wheelControl.h"
#include "encoder.h"
#include "coordinate.h"
#include "monition_control.h"
#include "pwm.h"
#include "exti.h"
#include "stm32f10x_exti.h"
#include "lidar.h"
#include "spi.h"
#include "24l01.h"
#include "QIANG.h"
#include "text.h"
#include "bsp_rcc.h"
#include "key.h"
#include "chaosheng.h"
#include "lb.h"
int speed=3000;
extern float zygj;    //估计值
extern float sjjc;    //检测值

float s;//码盘偏差纠正
extern coordinitioate_Struct  World_Coordinate_system_Position/*世界坐标系--位置*/
                                                                                  ,World_Coordinate_system_Velocity/*世界坐标系--速度*/
                                                                                  ,Velocity_Coordinate_system/*速度坐标系*/
                                                                                  ,Robot_Coordinate_system/*机器人车身坐标系*/
                                                                                        ,TargetLine_Coordinate_system/*目标线坐标系,相当于在速度坐标系下的位置*/;
float data_tosend[6];
ROBOT_Status_Struct ROBOT_Status;
extern int flag_ea;
extern float targetY;
extern distancel distance_angle;
char start_flag=0;
extern int flag_dingwei;
extern float gyroIntegral_tri;

extern PID_Struct Angle_PID,Abjust_PID;

//extern int32_t motorSpeed_1, motorSpeed_2, motorSpeed_3, motorSpeed_4;

int main(void)
{

//        HSE_SetSysClock(RCC_PLLMul_15);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qigang_init();
                 KEY_Init();

          NRF24L01_Init();
                NRF24L01_TX_Mode();
                CAN_Configuration();  //can初始化
                CAN_SetMsg_1(0x110);
                delay_ms(100);
                CAN_SetMsg_1(0x210);
                delay_ms(100);
                CAN_SetMsg_1(0x310);
                delay_ms(100);
                CAN_SetMsg_1(0x410);
                delay_ms(100);
                CAN_SetMsg_2(0x111);
                delay_ms(100);
                CAN_SetMsg_2(0x211);
                delay_ms(100);
                CAN_SetMsg_2(0x311);
                delay_ms(100);
                CAN_SetMsg_2(0x411);
                delay_ms(100);

    usart1_init(115200);
          delay_ms(300);
                TIM5_Configuration(49,719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TIM3_Cap_Init(0XFFFF,72-1);

                while(!Key_Scan())//等待按键初始化完成
                {
                }
          while(Key_Scan())//等待按键按下
                {
                }

                ROBOT_Status.Target_Angle.angle_reg=0;                //  机器人姿态角不
                ROBOT_Status.Target_Angle.angle_deg=0;
                ROBOT_Status.angular_velocity=0;   // 车身运动时姿态角不变

                ROBOT_Status.Start_Speed=1000;
                ROBOT_Status.Max_speed=speed;
                ROBOT_Status.NewState=ENABLE;
                ROBOT_Status.Robot_type= 0 ;
                ROBOT_Status.Target.x=1196.6;
                ROBOT_Status.Target.y=943.92;
                ROBOT_Status.Slow_accelerated_speed=3000;  //  减速加速度
                ROBOT_Status.Speedup_accelerated_speed=5000;
                ROBOT_Status.Target_Speed=speed;             //  末端速度
                ROBOT_Status.Stop_length =0;
                while(Robot_control_line(&ROBOT_Status)>50);

                ROBOT_Status.angular_velocity=0;
                ROBOT_Status.Max_speed=speed;
                ROBOT_Status.NewState=ENABLE;
                ROBOT_Status.Robot_type=2;
                ROBOT_Status.angle_reg_Sum=3.1415926*103.46/180;
                ROBOT_Status.R=600;
                ROBOT_Status.Heart.x=825;
                ROBOT_Status.Heart.y=1415;
                ROBOT_Status.Slow_accelerated_speed=3000;  //  减速加速度
                ROBOT_Status.Target_Speed=speed;
                ROBOT_Status.Stop_length = 10;
                while(Robot_control_Circle(&ROBOT_Status)>50);

                ROBOT_Status.Start_Speed=speed;
                ROBOT_Status.Max_speed=speed;
                ROBOT_Status.NewState=ENABLE;
                ROBOT_Status.Robot_type= 0 ;
                ROBOT_Status.Target.x=464.91;
                ROBOT_Status.Target.y=2435.07;
                ROBOT_Status.Slow_accelerated_speed=3000;  //  减速加速度
                ROBOT_Status.Speedup_accelerated_speed=5000;
                ROBOT_Status.Target_Speed=speed;             //  末端速度
                ROBOT_Status.Stop_length =0;
                while(Robot_control_line(&ROBOT_Status)>50);

                ROBOT_Status.angular_velocity=0;
                ROBOT_Status.Max_speed=speed;
                ROBOT_Status.NewState=ENABLE;
                ROBOT_Status.Robot_type=1;
                ROBOT_Status.angle_reg_Sum=3.1415926*106.24/180;
                ROBOT_Status.R=600;
                ROBOT_Status.Heart.x=825;
                ROBOT_Status.Heart.y=2915;
                ROBOT_Status.Slow_accelerated_speed=1000;  //  减速加速度
                ROBOT_Status.Target_Speed=speed;
                ROBOT_Status.Stop_length = 10;
                while(Robot_control_Circle(&ROBOT_Status)>20);

                ROBOT_Status.Start_Speed=speed;
                ROBOT_Status.Max_speed=speed;
                ROBOT_Status.NewState=ENABLE;
                ROBOT_Status.Robot_type= 0 ;
                ROBOT_Status.Target.x=1185;
                ROBOT_Status.Target.y=3935;
                ROBOT_Status.Slow_accelerated_speed=3000;  //  减速加速度
                ROBOT_Status.Speedup_accelerated_speed=5000;
                ROBOT_Status.Target_Speed=speed;             //  末端速度
                ROBOT_Status.Stop_length =10;
                while(Robot_control_line(&ROBOT_Status)>20);

                ROBOT_Status.angular_velocity=0;
                ROBOT_Status.Max_speed=speed;
                ROBOT_Status.NewState=ENABLE;
                ROBOT_Status.Robot_type=2;
                ROBOT_Status.angle_reg_Sum=3.1415926*127/180;
                ROBOT_Status.R=600;
                ROBOT_Status.Heart.x=825;
                ROBOT_Status.Heart.y=4415;
                ROBOT_Status.Slow_accelerated_speed=3000;  //  减速加速度
                ROBOT_Status.Target_Speed=speed;
                ROBOT_Status.Stop_length = 10;
                while(Robot_control_Circle(&ROBOT_Status)>50);

                Abjust_PID.KP=5;
                Angle_PID.KP=10;

                ROBOT_Status.angular_velocity=0;
                ROBOT_Status.Max_speed=speed;
                ROBOT_Status.NewState=ENABLE;
                ROBOT_Status.Robot_type=1;
                ROBOT_Status.angle_reg_Sum=3.1415926*83/180;
                ROBOT_Status.R=170.0840;
                ROBOT_Status.Heart.x=995.0840;
                ROBOT_Status.Heart.y=5170.0000;
                ROBOT_Status.Slow_accelerated_speed=1000;  //  减速加速度
                ROBOT_Status.Target_Speed=0;
                ROBOT_Status.Stop_length = 10;
                while(Robot_control_Circle(&ROBOT_Status)>20)
                {
                   delay_ms(500);

                        break;
                }

                while(1)
                {
                if(zygj>850)
                {
                  CAN_SetMsg(-500,0x114);

            CAN_SetMsg(-500,0x214);

            CAN_SetMsg(500,0x314);

            CAN_SetMsg((int32_t) 500/17.8*12,0x414);
                }
                else if(zygj<800)
                {
                   CAN_SetMsg(500,0x114);

            CAN_SetMsg(500,0x214);

            CAN_SetMsg(-500,0x314);

            CAN_SetMsg((int32_t)-500/17.8*12,0x414);
                }
                else if(zygj<850&zygj>800)
                {
                  break;
                }
        }
          ROBOT_Status.Start_Speed=1000;
                ROBOT_Status.Max_speed=speed;
                ROBOT_Status.NewState=ENABLE;
                ROBOT_Status.Robot_type= 0 ;
                ROBOT_Status.Target.x=750;
                ROBOT_Status.Target.y=7920;
                ROBOT_Status.Slow_accelerated_speed=300;  //  减速加速度
                ROBOT_Status.Speedup_accelerated_speed=1000;
                ROBOT_Status.Target_Speed=speed;             //  末端速度
                ROBOT_Status.Stop_length =0;
                while(Robot_control_line(&ROBOT_Status)>5);

                //过桥后
                Angle_PID.KP=10;
                Angle_PID.KD=0;

                ROBOT_Status.angular_velocity=0;
                ROBOT_Status.Max_speed=speed;
                ROBOT_Status.NewState=ENABLE;
                ROBOT_Status.Robot_type=1;
                ROBOT_Status.angle_reg_Sum=3.1415926*85/180;
                ROBOT_Status.R=585.0000;
                ROBOT_Status.Heart.x=1360;//775+585=1360
                ROBOT_Status.Heart.y=7920;
                ROBOT_Status.Slow_accelerated_speed=3000;  //  减速加速度
                ROBOT_Status.Target_Speed=speed;
                ROBOT_Status.Stop_length = 10;
                while(Robot_control_Circle(&ROBOT_Status)>20);

                ROBOT_Status.Start_Speed=speed;
                ROBOT_Status.Max_speed=speed;
                ROBOT_Status.NewState=ENABLE;
                ROBOT_Status.Robot_type= 0 ;
                ROBOT_Status.Target.x=3963.8097;
                ROBOT_Status.Target.y=8505;
                ROBOT_Status.Slow_accelerated_speed=500;  //  减速加速度
                ROBOT_Status.Speedup_accelerated_speed=1000;
                ROBOT_Status.Target_Speed=1500;             //  末端速度
                ROBOT_Status.Stop_length =0;
                while(Robot_control_line(&ROBOT_Status)>20);

                ROBOT_Status.angular_velocity=0;
                ROBOT_Status.Max_speed=1500;
                ROBOT_Status.NewState=ENABLE;
                ROBOT_Status.Robot_type=1;
                ROBOT_Status.angle_reg_Sum=3.1415926*90/180;
                ROBOT_Status.R=510.0000;
                ROBOT_Status.Heart.x=3964.0000;
                ROBOT_Status.Heart.y=8020.0000;
                ROBOT_Status.Slow_accelerated_speed=500;  //  减速加速度
                ROBOT_Status.Target_Speed=700;
                ROBOT_Status.Stop_length = 10;
                while(Robot_control_Circle(&ROBOT_Status))
                {
                  if(lb_level!=1)
                                break;
                }

                //交接令牌

                Angle_PID.KP=0;
                Angle_PID.KI=0;
                Angle_PID.KD=0;

                Abjust_PID.KP=1;
                Abjust_PID.KI=0;
                Abjust_PID.KD=0;

                while(1)
                {
                if(lb_level==1)
                {
          CAN_SetMsg(-500,0x114);

          CAN_SetMsg(        500,0x214);

          CAN_SetMsg(500,0x314);

          CAN_SetMsg((int32_t) -500/17.8*12,0x414);

                }
                else
                {

                ROBOT_Status.Start_Speed=700;
                ROBOT_Status.Max_speed=700;
                ROBOT_Status.NewState=ENABLE;
                ROBOT_Status.Robot_type= 0 ;
                ROBOT_Status.Target.x=7450;
                ROBOT_Status.Target.y=8020.0000-20;
                ROBOT_Status.Slow_accelerated_speed=500;  //  减速加速度
                ROBOT_Status.Speedup_accelerated_speed=1000;
                ROBOT_Status.Target_Speed=0;             //  末端速度
                ROBOT_Status.Stop_length =0;
                while(Robot_control_line(&ROBOT_Status))
                {
                  if(lb_level==1)
                                break;
                }

                }

        }
        }

网友A:
楼主:不给原理图大家怎么玩呀

网友B(2019-07-31):
float R = MeasureNoise_R;    // R:测量噪声,R增大,动态响应变慢,收敛稳定性变好
float Q = ProcessNiose_Q;    // Q:过程噪声,Q增大,动态响应变快,收敛稳定性变坏
大佬这些值是怎么给的,设定这些值有什么要求啊,是怎么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