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单片机,stcisp显示一直检测,请问怎么办啊

楼主:
求救

网友A(2019-03-10):
有谁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B:
把单片机的照片传上来看看啥,这个要软件、硬件一起玩的,只看软件部分不清楚。
我以前碰到的情况是:
1、从座上取下单片机,重新插一次,可能就好了。
2、USB线换一根。以前老是出现这样的问题,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换根线就好了。
3、单片机型号对不对,你这个可能是普中的板子吧,那么芯片可能没问题STC89C52。可以换一片试试
4、下载方法:你点了下载键后,再开机,一定要冷启动单片机开发板才行嘛

网友C:
STC单片机需要冷启动的,出现这个页面的时候你需要把板子重启一下

网友D:
把目标单片机断一下电,再上电。

网友E:
一般都是先点击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新手推荐使用自动下载器,可以实现一键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