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传感器,在电脑上测试,一直都时搜索不到设备

楼主(2019-03-10):
我买了个角度传感器,在电脑上测试,一直都时搜索不到设备!!

网友A:
这个情况比较常见

网友B:
烧录进单片机了吗?读出有问题吧

网友C:
检查传感器供电是否正常,串口连接是否正常,串口号是com3吗?波特率是115200吗?

楼主:
求解,这是怎么一回事!!各位老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