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MDK5能不能打开MDK4的文件?

楼主(2019-03-10):
如题,遇到了KEIl不能移植两个版本的问题
希望老哥们能帮一下忙

网友A:
第一:向下兼容,应该没问题的。
第二:如果不能打开,则保留程序文件,如C、H等文件,然后新建一个工程就行了嘛

网友B:
4编译的文件可以用5打开,但是5编译的文件不能用4打开

网友C:
MDK5能打开MDK4的文件.

网友D:
可以的。如果有问题的话你把链接文件都给删除了,只保留程序所需源文件重新编译一下试试

网友E:
可以呀,用5打开4的文件,会有提示窗口,在这个窗口中提示了两种解决方法:Migrate to Device Pack(迁移到设备包) 和 Install Legacy Support(安装遗留支持)。
第一种方式兼容性不太好,用第二种方式是完全兼容的。

网友F:
打开这个网址:http://www2.keil.com/mdk5/legacy/

下载和你的MDK对应的版本的MDKCM,安装完成就能支持MDK4的工程,编译之后,自动变成MDK5工程,就算没有MDKCM,也可以打开。

网友G:
KEIL5可以打开四,如果你的电脑上都安装了 可以从keil5里通过打开工程选择你要的4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