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密码锁带限时锁死功能(PCB文件+原理图+仿真+代码)1602屏

楼主:
Altium Designer画的密码锁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带限时锁死功能的单片机密码锁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单片机密码锁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t flag=1;
int num=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beep=P2^2;//蜂鸣器接口
sbit KS=P2^4;//开锁信号
sbit CSMM=P3^2;//恢复初始密码按键
sbit RS=P2^5;//数据命令选择
sbit RW=P2^6;//读写控制
sbit E=P2^7;//液晶使能
sbit SDA=P2^0; //数据线接口
sbit SCL=P2^1;//时钟线接口
sbit ZS=P2^3;//开锁指示灯

uchar idata table1[4]={8,8,8,8}; //初始密码
void timelimit();
void inputlock();
uchar dd;
int aa=0;//存放密码错误的次数,够三次报警
int bb;
uchar cc;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1(uint z)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10;y++);
}
void delay2()
{
        ;;
}

void Delay100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165;
        j = 59;
        k = 28;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300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211;
        j = 30;
        k = 11;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单片机密码锁最新程序
接我上一个帖子,测试很多次之后发现有几个bug,现在修复了。上传最新的代码文件。想要pcb,仿真等文件请访问我上一篇帖子。

网友A(2019-03-20):
仿真里显示器怎么什么都不显示啊

网友B:
楼主有没有单片机射频密码锁资料?论坛上的资料试过了都不能用,谢谢

网友C:
感谢分享,急需参考

网友C:
最新程序仿真也不显示啊?

网友D(2019-07-13):
仿真是proteus8.7以上版本才能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单片机射频密码锁资料?论坛上的资料试过了都不能用,谢谢

你好的,我也在做这方面的,可以和你交流交流吗?

网友F(2020-11-12):
不但学习了程序,还学习了套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