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I2C通信及AT24C02通信检测(数码管显示)程序

楼主(2019-03-11):
  本文主要是给I2C代码及自己做出来的视频给大家看;主要用AT24C02来检测是否能用;
下面是我写i2c显示的代码,我建了个头文件,方便具有i2c通信设备的使用,我现在做的mpu6050;也是直接调用这个程序就可以用了;
at24c连接图片那里是接了P2^0,1,自己改一下就好

at24c连接图片

at24c连接图片

单片机源码:
#ifndef __I2C_H__//头文件格式
#define __I2C_H_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da=P2^2;
sbit scl=P2^3;
/*延时约5us函数*/
void delay()
{;;}
/*I2C1启动信号函数*/
void I2Cstar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I2C停止信号函数*/
void I2Cstop()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I2C应答信号函数*/
void I2Crespons()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 //加个延时退出,防止没应答进入死循环
                i++;
  scl=0;
  delay();
}
/*I2C初始化信号函数*/
void I2Cini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I2C向从机写一个字节信号函数*/
void I2C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
                sda=CY;     //CY是进位标志
                delay();
                scl=1;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I2C向从机读一个字节信号函数*/
uchar I2Cread_byte()
{
  uchar i,k;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sda;
                scl=0;
                delay();
        }
        return k;
}
/*I2C向某个从机的某个地址写一个字节数据信号函数*/
void I2Cwrite_add(uchar salveaddress,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I2Cstart();
        I2Cwrite_byte(sal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2Crespons();
        I2Cwrite_byte(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
        I2Crespons();
        I2Cwrite_byte(date);         //发送数据
        I2Crespons();
        I2Cstop();
}
/*I2C向某个从机的某个地址读一个字节数据信号函数*/
uchar I2Cread_add(uchar salveaddress,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I2Cstart();
        I2Cwrite_byte(sal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2Crespons();
        I2Cwrite_byte(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
        I2Crespons();
        I2Cstart();
        I2Cwrite_byte(sal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I2Crespons();
        date=I2Cread_byte();           //读取数据
        I2Cstop();
        return date;
}
#endif

网友A(2020-04-23):
可以使用,已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