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B的水晶报表程序问题

楼主(2019-03-11):
这是一段水晶报表的程序,程序如下
Private Sub Form_Load()
Dim Strsql As String
If Cn.State = adStateOpen Then
Else
    Cn.CursorLocation = adUseClient

    Cn.Open "Provider=Microsoft.Jet.OLEDB.4.0;Data Source=" & App.Path & "\lujingData.mdb;Persist Security Info=False"
End If
Rs.CursorLocation = adUseClient
Strsql = "select DMEA,HKLA From " & Trim$(Text5) & ""调用表的数据
Set Rs = Cn.Execute(Strsql)
Screen.MousePointer = vbHourglass
CRViewer91.ReportSource = CrystalReport6
CrystalReport6.Database.SetDataSource Rs
CrystalReport6.ReadRecords
CRViewer91.ViewReport
Screen.MousePointer = vbDefault
End Sub

运行之后提示from子句语法错误,但是用
Set Rs = Cn.Execute("select DMEA,HKLA From hy18"又是对的,为什么无法用sql语句呢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没有。

楼主:
网上说修改ADOC的.CommandType = adCmdTable就可以,但是我用的ADODB,不知道该增加什么命令

网友A:
Strsql = "select DMEA,HKLA From " & chr(32) & "" & trim(text5.text) & "" & chr(32) & ""

这里chr(32)是空格的意思,虽然手动空格也可以,不过为了编码清晰,用了chr(32)。

网友A:
我在板凳写的代码,用到你的程序中,其实后面一个chr(32)可以不加,我给你加上是方便你做sql语句扩展,比如添加排序。

楼主:
无论如何还是很感谢您的回复。后来我发现是我自己在编程时逻辑出了点问题,已经改正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