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单片机来做一个卫生间的自动烘手机难吗

楼主(2019-03-11):
老师发了一个stc板子,和一些小零件,让我们随意发挥做一个东西,我就想做一个卫生间的自动烘手机,用红外传感器接收有无人手,但是我初学啊,这个很难吗?

网友A:
应该不难,但这硬件不是直接就可做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难,但这硬件不是直接就可做到了吗?

问了几个人他们都说软件程序不是问题,关键是风扇的硬件问题,是不是硬件比较麻烦啊?

网友B:
这个不难,用arduino 加上人体感应传感器,驱动继电器轻松实现,

网友C:
非常简单。
第一:硬件方面,需要你的板子+红外避障模块(或人体红外模块)+继电器+直流电机和电热器+电机驱动模块第二:软件方面,程序就是判断红外避障模块有没有检测到物体(或检测到人),检测到就开动电机,没有检测到就关电机。
确实,软件很容易,硬件要麻烦一点,因为功率有点大。不过你是做模型或是实物呢?

网友D:
对于会的人来说,这不难,甚至是因为太没有难度而根本不想去做
但对于你来说,这很难,至少现在说明:你硬件几乎是没有基础,软件可能还没有写过一个真正烧录好的程序
我觉得你还得再看一下模电基础和数字电路

网友E:
这个题目用简单的一些电路就可以实现,当然用单片机也可以实现,但是实践中没必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网友F:
软件简单,硬件比较难,毕竟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简单。
第一:硬件方面,需要你的板子+红外避障模块(或人体红外模块)+继电器+直流电机和电热器+电机 ...

好的,大佬,你说的我知道了。我根本没做过任何硬件,老师这个学期给了我们一张电压表原理图,让我们画出来并且写程序连接实物。以前只学过C语言,没实训过。老师发了一个stc51,ADC0832还有一些电阻电容啥的。如果这个烘手机做实物难,那您有没有推荐的做起来比较简单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