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 多输出,少输入 通过什么办法扩展输入口?

楼主(2019-03-11):
例如我有八个输出信号,但是只有三个输入口可以用。八个输出信号要被三个输入口读取。
38译码器是不是不能反着来的。那么怎么解决才好。
萌新,缺乏基础。

网友A:
使用74LS165(八位并行入/串行输出移位寄存器),详细应用网上百度。

网友A:
使用74LS165(八位并行入/串行输出移位寄存器),详细内容网上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74LS165(八位并行入/串行输出移位寄存器),详细应用网上百度。

谢谢!

网友B:
试试用锁存器实现功能, 可能需要加几个单片机IO控制锁存器使能引脚。

网友C:
这个网上有好几个案子,你看一下别人的

网友D:
串入并出的IO扩展芯片有好几种可以选用。常用的有74**164、74**595等,你自己可以查一下。

网友E:
使用74HC595锁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F:
74HG595 就可以实现 串行输入,串行输出;串行输入,并行输出

网友G:
楼上好多大神都说了165,你可以点我的头像看我的主题,有一个是关于io口扩展的帖,用的是595做输出扩展,165做输入扩展,驱动代码也有,自己去下载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