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MG99R舵机源码

楼主(2019-03-11):
使用舵机型号为MG99R

产品参数:

速度: 4.8v 0.20sec/60°           6.0V 0.19sec/60°

扭力:4.8V 13KG-cm               6.0V  15KG-cm

电压 4.8V-7.2V

空载工作电流:120Ma             堵转工作电流:1450mA

响应脉宽时间=<5usec

上升沿时间对应角度:

0.5ms           0

1ms           45

1.5ms           90

2.0ms           135

2.5ms           180

驱动舵机需要一个20ms的时基脉冲,高电平在0.5-2.5ms

舵机有三根线:黄色为信号线,红色为电源线,棕色为地线。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int target=6,percent=0;//将最初的高电平时间设为0.6ms
sbit pwm=P0^0;//P0^0口输出脉冲信号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函数说明
void Timer0initial();
void initial_Timer();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void keyscan();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延时
{
        unsigned int i,j;
        for(i=0;i<x;++i)
        for(j=120;j>0;--j);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3);
                if(key1==0)
                {
                        if(target>=7)
                        {
                                target-=1;
                        }
                        while(key1==0)
                        {P1=0x00;}//避免长按一直转动
                }
                P1=0xff;
        }
        if(key2==0)//刚启动只能按按键2
        {
                delay(3);
                if(key2==0)
                {
                        if(target<=25)
                        {
                                target+=5;//可以调节舵机每次转过的角度
                        }
                        while(key2==0)
                        {P1=0x00;}
                }
                P1=0xff;
        }
}
void initial()
{
        key1=1;
        key2=1;
        P1=0xff;//设置P1初值
        initial_Timer();
}
void Timer0initial()
{
        TH0=(65536-65)/256;
        TL0=(65536-65)%256;
}//每0.1ms产生一次中断(实测)
void initial_Timer()
{
        EA=1;//开启总中断
        ET0=1;//允许T0中断
        TMOD=0x01;//使用工作方式1
        Timer0initial();
        TR0=1;//软件中断允许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0//中断方式为定时器/计数器0内部中断
{
        percent+=1;
        if(percent==200)
        {
                percent=0;
                pwm=1;//高电平输出
        }
        if(percent==target)
        {
                pwm=0;
        }
        Timer0initial();
}
void main()
{
        initial();
        while(1)
        {
                keysc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