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c8t6单片机读取内部温度传感器值不正确?

楼主(2019-03-11):
这个是初始化代码

得到的温度值都是偏大 譬如室温是25摄氏度得到的值是65?

哪位大神有成功代码参考参考?
/* Temperature sensor calibration value address */
#define TEMP30_CAL_ADDR ((uint16_t*) ((uint32_t) 0x1FFFF7B8))
#define VDD_CALIB ((uint32_t) (3300))
#define VDD_APPLI ((uint32_t) (3000))
#define AVG_SLOPE ((uint32_t) (5336)) //AVG_SLOPE in ADC conversion step (@3.3V)/°C multiplied by 1000 for precision on the division
int32_t temperature; /* will contain the temperature in degrees Celsius */
temperature = ((uint32_t) *TEMP30_CAL_ADDR - ((uint32_t) ADC1->DR * VDD_APPLI / VDD_CALIB)) * 1000;
temperature = (temperature / AVG_SLOPE) + 30;

这个是参考手册里的源码
static void MX_ADC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Configure the global features of the ADC (Clock, Resolution, Data Alignment and number of conversion) */
  hadc.Instance = ADC1;
  hadc.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4;
  hadc.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hadc.Init.SamplingTimeCommon =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_5;

  hadc.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RECTION_FORWARD;
  hadc.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hadc.Init.LowPowerAutoWait = DISABLE;
  hadc.Init.LowPowerAutoPowerOff = DISABLE;
  hadc.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hadc.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hadc.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DISABLE;
  hadc.Init.Overrun = ADC_OVR_DATA_PRESERVED;
  /* Initialize ADC peripheral according to the passed parameters */
  if (HAL_ADC_Init(&hadc)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校正ADC */
  if(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for the selected ADC regular channel 16 to be converted.*/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TEMPSENSOR;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 &sConfig)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网友A:
1.芯片内部温度本来就比室温高,2.内部温度传感器是低精度的,一般此温度是用来监测芯片内部温度变化(做参考)而不是它精确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