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2C5A60S2单片机双串口程序问题

楼主(2019-03-11):
为什么我的程序编译成功了,但是串口2却不会发送数据呢?谢谢!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UART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is_tab1[]={"    识别结果    "};
uchar code dis_tab4[]={"------------------------"};

uchar RecDate[14]={0};  //串口接收 数据

uint count_ms=0; //计时
uchar recnum2=0; //串口接收长度

uchar disflag=0;//显示模式

bit recfinish=0; //串口接收完成为1

void Timer0Init(void)                //10m秒@11.0592MHz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0;                //定时器0关闭计时
  ET0=1;
        EA=1;
}

/* 串行通信初始化*/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d;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Enable UART1 interrupt
        EA=1;                                        //开总中断

}

/************************************************/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for(j=122;j>0;j--);
}

#include"12864.h"

void display()///液晶显示函数
{
        uchar i=0;
  uchar temp[14]={0};

          LCD_pos(3,0);
     for(i=0;i<16;i++)
     write_dat(' ');
     LCD_pos(3,0);
     sprintf((char*)temp,"%13s",RecDate);

                        i=0;
                        while(temp[i] != '\0')
                        {
                                 write_dat(temp[i]);
                                 i++;
                        }

                 LCD_pos(1,3);
                 for(i=0;i<10;i++)
     write_dat(' ');
                 LCD_pos(1,3);

        }

void send_char_com(unsigned char ch)  //串口1发送字节
{
    SBUF=ch;
    while(TI==0); //若果TI=0,循环等待
    TI=0;                  //发送完,清零TI
}

void main() //主函数
{
        uint count=0;
        uchar i=0;

        Timer0Init();//初始化T0
        LCD_init();//初始化led
        UartInit();         //初始化串口1
        Uart2Init();  //初始化串口2
        while(1)
        {
         count++;
  if(count>10)
        {
         count=0;
        }

        if(recfinish==1)//串口接收到数据,得到识别码
        {
          recfinish=0;
                TR0=0;//关闭定时器0
                count_ms=0;
                display();

                         Delay_1ms(30);
                         recnum2=0;// 接收数据长度清零
                for(i=0;i<14;i++)
                RecDate[i]=0;
        }

                 Delay_1ms(30);
        }

}
/***********************************************
函数名称:Timer0_ISR
功    能:定时器0中断处理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无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10ms
{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C;                //设置定时初值
  count_ms++;
if(count_ms>100)//超过1s
{
         count_ms=0;
   recfinish=1; //串口接收完成
}
}

  /*----------------------------
UART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串口接收条形码数据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RI)
    {
     RI = 0;             //Clear receive interrupt flag

    TR0=1;//打开定时器0
                if(recnum2<13)
                {
     RecDate[recnum2]=SBUF;
                 recnum2++;
                }
           }
           }
#ifndef _UART2_H_
#define _UART2_H_

void Uart2Init(void);
void Uart2_send_byte(unsigned char date);
void Uart2_send_string(unsigned char *p);

void Uart2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AUXR |= 0x08;                //使能波特率倍速位S2SMOD:(波特率加倍)
        S2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FB;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时钟为Fosc/12,即12T

        BRT = 0xFA;                //设定独立波特率发生器重装值

        AUXR |= 0x10;                //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IE2 =0x01;        //开串口2中断  ES2=1
}

void Uart2_send_byte(unsigned char date)//串口2发送一个字节
{
                IE=0 ;
        S2BUF=date;
        while((S2CON&0X02)==0);
        {
        S2CON&=~0X02;              //清除发送标志位
          IE=1;
        }
}

void Uart2_send_string(unsigned char *p)   //串口2发送一个字符串
{
        while(*p!='\0')
        {
                Uart2_send_byte(*p);
                p++;
        }
}

#endif

网友A:
我是串口2无法接受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