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中使用OLED 进行仿真的问题

楼主:
1.使用的是protuse8.7(和谐版)
2.oled选用UG-2864HSWEG01
3.接口选择的ISP。(因为手头硬件就是ISP的,程序验证通过了)
4.单片机 89C51
5.oled的驱动用的是中景园的(硬件就是中景园0.96”的oled)

问题在于仿真的运行后屏幕完全没有反应,原理图是照着硬件画的。
不知道为啥仿真不出来,请各位帮忙看看。
我想直接用硬件来着,但没法子毕设要求有仿真文件

图一硬件图,图二仿真图

网友A(2019-03-11):
图有问题,补个图

网友A:
额,真的是打扰了,总线那个地方没有绘制网络标号,所以一直是黑的,问题解决了。哦,SPI 打成ISP了,嘿嘿,抱歉!

网友B:
做好的仿真文件不能共享吗

网友C:
楼主能共享下你的仿真文件吗,还有有IIC的原理图和程序吗

网友D:
oled和LCD不一样的,楼主确定这个可以仿真

网友E(2019-04-19):
你好,这个型号的"oled模块UG-2864HSWEG01"应用电路和例程在哪找的,我想用IIC接口,可是找不到电路,求指教。

网友E:
我也在做这个仿真,第二张图和你画的一样,D0到D7,BS0到BS2绘制网络标号了呀,为什么还是不显示,求指教,

网友E:
你好,为什么我的仿真没有显示,log文件显示有问题。硬件连接使用的是官方IIC电路,例程也没有改动。请问是否知道是什么问题。
难道是我OLED模型问题?

网友F:
OLED12864  IIC驱动  SSD1306

网友E:
引用 网友F:
OLED12864  IIC驱动  SSD1306

你好请问怎么做的,能否指导下。老哥能否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A(2019-10-11):
因为很久回论坛,这才刚看到消息,之前也对proteus也是边学边用,没想到给这个帖子留了坑,很抱歉哈。其实这个OLED的仿真图在proteus8的仿真示例中是有的,在示例搜索中输入1306就能找到了,并且这个可以完美适配中景园那个例程,所以朋友们要用的话可以直接复制着用,图附在下面了

网友G(2019-12-18):
请问一下有UG-2864KSWMG01的使用手册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OLED12864  IIC驱动  SSD1306

你好,小哥哥,方便指导一下嘛?

网友I(2020-01-29):
引用 网友A:
因为很久回论坛,这才刚看到消息,之前也对proteus也是边学边用,没想到给这个帖子留了坑,很抱歉哈。其实 ...

这个示例是用的Arduino呀,不是51的,中景园那个代码是51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因为很久回论坛,这才刚看到消息,之前也对proteus也是边学边用,没想到给这个帖子留了坑,很抱歉哈。其实 ...

不好意思,看到中景园也有Arduino的源码了

网友I:
楼主你的第三行“接口ISP”,应该是SPI接口吧!

网友J(2020-03-24):
有没有仿真文件

网友K:
楼主,请问仿真51连接显示器是黑屏,但是实物是可以显示的,不清楚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L:
可以发下仿真文件吗

网友M(2020-05-04):
引用 网友F:
OLED12864  IIC驱动  SSD1306

请问有IIC接线的方式么  我的
一直黑屏

网友N(2020-06-26):
同问iic方式的接线方式

网友O(2021-06-04):
引用 网友A:
额,真的是打扰了,总线那个地方没有绘制网络标号,所以一直是黑的,问题解决了。哦,SPI 打成ISP了,嘿嘿 ...

神回复。我也是你这个问题。

网友P:
竟然有oled没想到

网友Q(2021-11-30):
一直黑屏,有朋友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R(2022-02-25):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做这个仿真,第二张图和你画的一样,D0到D7,BS0到BS2绘制网络标号了呀,为什么还是不显示,求指教,

我也是这个问题,改了也还是什么都没有显示

网友S(2024-04-16):
引用 网友R:
我也是这个问题,改了也还是什么都没有显示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