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9电压比较器的疑问,是比较交流还是直流电压?

楼主(2019-03-11):
请问LM339电压比较器。他的作用是比较交流电压还是直流电压呢?  还是说一个直流可以跟一个交流比较?

网友A:
既可以比较交流电压,也可以比较直流电压,也可以比较直流和交流,
要求其电压范围不能超多共模电压范围

网友B:
LM339并不知道你输入是交还是直,它也不管你是交还是直,它只认两个输入脚谁高谁低。所以叫比较器。
如何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C:
基础知识需要加强。最起码要知道什么是“比较器”电路。

网友D:
难道都不看技术资料?

网友E:
基础知识需要加强。最起码要知道电路要的是比较的结果,至于前面他爱咋的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