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多机通信互传数据仿真+代码(1602显示从机信息)

楼主(2019-03-11):
功能说明:主机功能:按下key1,从机1灯亮,lcd显示从机1发送的数据,按下key2,从机1灯。按下key3,从机2灯亮,lcd显示从机2发送的数据;按下key4,从机2灯灭,按下key5,从机1和从机2灯灭;按下key6,从机1和从机2灯灭;
proteus仿真图:

主机部分单片机代码:
/*******************************************************************************
*  标题:                        多机通信                                       *
*  时间                      2019年3月11日16:14:33                                                           *
*                                                                              *
*  实验说明:主机功能:按下key1,从机1灯亮,lcd显示从机1发送的数据,按下key2,   *
从机1灯。按下key3,从机2灯亮,lcd显示从机2发送的数据;按下key4,从机2灯灭,按下*
key5,从机1和从机2灯灭;按下key6,从机1和从机2灯灭;                           *
********************************************************************************
* 实验心得:1.例如发送的字符串数组是buff[]={0x01,0x02,0x03},那么接收端前三位收到*
的数据就是0x01,0x02,0x03,之后也是有数据发送过来,但是数据的值不是字符串赋的值  *
2.check=check^Buff[i];这句话的意思是check和buff的值进行二进制或与,相同为0,   *
不同为1,按这个进行主机与从机数据的校验                                        *
********************************************************************************/
#include<reg51.h>
#include<string.h>
#include "lcd.h"
#define _SUCC_   0x0f//数据传送成功
#define _ERR_    0xf0//数据传送失败
unsigned char aa=0xff;//主机与从机之间通信标志
unsigned char temp=0xff;
unsigned char Buff[20];//数据缓冲区
unsigned char recive[6];         //用于保存从机发送的数据
sbit KEY1=P1^3;
sbit KEY2=P1^2;
sbit KEY3=P1^1;
sbit KEY4=P1^0;
sbit KEY5=P3^2;
sbit KEY6=P3^3;

//sbit KEY5=P1^4;
//sbit KEY6=P1^5;
//延时1ms函数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x,y;
     for(x=i;x>0;x--)
         for(y=110;y>0;y--);
}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TMOD=0x20; //定时器1工作于方式2
     TH1=0xfd;
     TL1=0xfd; //波特率为9600
     PCON=0;
     SCON=0xd0;  //串口工作于方式3
     TR1=1;  //开启定时器
     TI=0;
     RI=0;
}

//发送数据函数
void SEND_data(unsigned char *Buff)
{
     unsigned char i,lenth,check;
     lenth=strlen(Buff);      //计算数据长度
     check=lenth;
     TI=0;         //发送数据长度
     TB8=0;       //发送数据帧
     SBUF=lenth;
     while(!TI);
     TI=0;

     for(i=0;i<lenth;i++)  //发送数据
    {
        check=check^Buff[i];
        TB8=0;
        SBUF=Buff[i];
        while(!TI);
        TI=0;
    }
      TB8=0;      //发送校验字节
      SBUF=check;
      while(!TI);
      TI=0;
}

//接收数据函数
unsigned char RECE_data(unsigned char *Buff)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lenth;
     unsigned char check;
     RI=0;     //接收数据长度
     while(!RI);
     if(RB8==1)
         {
                 RI = 0;
             return 0xfe;  //若接收到地址帧,则返回0xfe
         }
     lenth=SBUF;
     RI=0;
     check=lenth;
     for(i=0;i<lenth;i++) //接收数据
    {
        while(!RI);
        if(RB8==1)   //若接收到地址帧,则返回0xfe
        return 0xfe;
        Buff[i]=SBUF;
        check=check^(Buff[i]);
        RI=0;
    }
     while(!RI);    //接收校验字节
     if(RB8==1)    //若接收到地址帧,则返回0xfe
     return 0xfe;
     temp=SBUF;
     RI=0;
     check=temp^check;  //将从主机接收到的校验码与自己计算的校验码比对
     if(check!=0)   //校验码不一致,表明数据接收错误,向主机发送错误信号,函数返回0xff
     {
        TI=0;
        TB8=0;
        SBUF=_ERR_;
        while(!TI);
        TI=0;
        return 0xff;
     }
     TI=0;           //校验码一致,表明数据接收正确,向主机发送成功信号,函数返回0x00
     TB8=0;
     SBUF=_SUCC_;
     while(!TI);
     TI=0;
     return 0;
}

//发送从机地址
void ADDR_data(unsigned addr)
{
while(temp!=addr) //主机等待从机返回其地址作为应答信号
{
  TI=0;    //发送从机地址
  TB8=1;    //发送地址帧
  SBUF=addr;
  while(!TI);
  TI=0;

  RI=0;
  while(!RI);
  temp=SBUF;
  RI=0;
}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_1ms(5);
     if(KEY1==0)
    {
      while(!KEY1);
      ADDR_data(0x01);//发送从机地址
      temp=_ERR_;   //主机等待从机数据接收成功信号
      while(temp!=_SUCC_)
      {
          unsigned char Buff[]={0xfe};
          SEND_data(Buff);//发送数据
          RI=0;
          while(!RI);
          temp=SBUF;
          RI=0;
      }
          SM2=0;       //接收数据帧
      aa=0xff;    //从机接收数据,并将数据保存到数据缓冲区
      while(aa==0xff)
      {
          aa=RECE_data(Buff);
                  P0 = 0xff;
      }
          P0 = 0xfe;
      recive[0] = Buff[0];
          recive[1] = Buff[1];
          recive[2] = Buff[2];

    }
  }

  if(KEY2==0)
  {
     delay_1ms(5);
     if(KEY2==0)
     {
        while(!KEY2);
        ADDR_data(0x01);
        temp=_ERR_;   //主机等待从机数据接收成功信号
        while(temp!=_SUCC_)
       {
          unsigned char Buff[]={0xff};
          SEND_data(Buff);
          RI=0;
          while(!RI);
          RI=0;
                  temp=SBUF;
       }
     }
  }

  if(KEY3==0)
  {
     delay_1ms(5);
     if(KEY3==0)
     {
         while(!KEY3);
         ADDR_data(0x02);
             temp=_ERR_;   //主机等待从机数据接收成功信号
         while(temp!=_SUCC_)
        {
           unsigned char Buff[]={0xfe};
           SEND_data(Buff);
           RI=0;
           while(!RI);
           temp=SBUF;
           RI=0;
        }
                SM2=0;       //接收数据帧
                aa=0xff;    //从机接收数据,并将数据保存到数据缓冲区
                while(aa==0xff)
                {
                        aa=RECE_data(Buff);
                        P0 = 0xff;
                }
                P0 = 0xfe;
                recive[3] = Buff[0];
                recive[4] = Buff[1];
                recive[5] = Buff[2];
     }
  }

  if(KEY4==0)
  {
      delay_1ms(5);
      if(KEY4==0)
     {
         while(!KEY4);
         ADDR_data(0x02);
              temp=_ERR_;   //主机等待从机数据接收成功信号
         while(temp!=_SUCC_)
        {
             unsigned char Buff[]={0xff};
             SEND_data(Buff);
             RI=0;
             while(!RI);
             temp=SBUF;
             RI=0;
        }
     }
  }
  if(KEY5==0)
  {
      delay_1ms(5);
      if(KEY5==0)
     {
         while(!KEY5);
         ADDR_data(0x01);
              temp=_ERR_;   //主机等待从机数据接收成功信号
         while(temp!=_SUCC_)
        {
             unsigned char Buff[]={0xff};
             SEND_data(Buff);
             RI=0;
             while(!RI);
             temp=SBUF;
             RI=0;
        }
         ADDR_data(0x02);
              temp=_ERR_;   //主机等待从机数据接收成功信号
         while(temp!=_SUCC_)
        {
             unsigned char Buff[]={0xff};
             SEND_data(Buff);
             RI=0;
             while(!RI);
             temp=SBUF;
             RI=0;
        }
     }
  }
  if(KEY6==0)
  {
      delay_1ms(5);
      if(KEY6==0)
     {
         while(!KEY6);
         ADDR_data(0x01);
              temp=_ERR_;   //主机等待从机数据接收成功信号
         while(temp!=_SUCC_)
        {
             unsigned char Buff[]={0xff};
             SEND_data(Buff);
             RI=0;
             while(!RI);
             temp=SBUF;
             RI=0;
        }
         ADDR_data(0x02);
              temp=_ERR_;   //主机等待从机数据接收成功信号
         while(temp!=_SUCC_)
        {
             unsigned char Buff[]={0xff};
             SEND_data(Buff);
             RI=0;
             while(!RI);
             temp=SBUF;
             RI=0;
        }
     }
  }

}
void main()
{
     init();
         LcdInit();                         //初始化LCD1602
     LcdWriteCom(0x01);
     while(1)
     {
        keyscan();
                LcdWriteData(recive[0]);
            LcdWriteData(recive[1]);
                LcdWriteData(recive[2]);
            LcdWriteData(recive[3]);
                LcdWriteData(recive[4]);
            LcdWriteData(recive[5]);
                LcdWriteCom(0x80);
     }
}

从机1部分代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string.h>
#define addr     0x01//从机1的地址
#define _SUCC_   0x0f//数据传送成功
#define _ERR_    0xf0//数据传送失败
unsigned char aa=0xff;//主机与从机之间通信标志
unsigned char Buff[20];//数据缓冲区
unsigned char ceshi[] = {0x77,0x78,0x56};                //传递给主机的信息
unsigned char tp;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TMOD=0x20; //定时器1工作于方式2
     TH1=0xfd;
     TL1=0xfd; //波特率为9600
     PCON=0;
     SCON=0xd0;  //串口工作于方式3
     TR1=1;  //开启定时器
     TI=0;
     RI=0;
}

//发送数据函数
void SEND_data(unsigned char *Buff)
{
     unsigned char i,lenth,check;
     lenth=strlen(Buff);      //计算数据长度
     check=lenth;
     TI=0;         //发送数据长度
     TB8=0;       //发送数据帧
     SBUF=lenth;
     while(!TI);
     TI=0;

     for(i=0;i<lenth;i++)  //发送数据
    {
        check=check^Buff[i];
        TB8=0;
        SBUF=Buff[i];
        while(!TI);
        TI=0;
    }
      TB8=0;      //发送校验字节
      SBUF=check;
      while(!TI);
      TI=0;
}

//接收数据函数
unsigned char RECE_data(unsigned char *Buff)
{
     unsigned char i,temp;
     unsigned char lenth;
     unsigned char check;
     RI=0;     //接收数据长度
     while(!RI);
     if(RB8==1)
         {
                 RI = 0;
             return 0xfe;  //若接收到地址帧,则返回0xfe
         }
     lenth=SBUF;
     RI=0;
     check=lenth;
     for(i=0;i<lenth;i++) //接收数据
    {
        while(!RI);
        if(RB8==1)   //若接收到地址帧,则返回0xfe
        return 0xfe;
        Buff[i]=SBUF;
        check=check^(Buff[i]);
        RI=0;
    }
     while(!RI);    //接收校验字节
     if(RB8==1)    //若接收到地址帧,则返回0xfe
     return 0xfe;
     temp=SBUF;
     RI=0;
     check=temp^check;  //将从主机接收到的校验码与自己计算的校验码比对
     if(check!=0)   //校验码不一致,表明数据接收错误,向主机发送错误信号,函数返回0xff
     {
        TI=0;
        TB8=0;
        SBUF=_ERR_;
        while(!TI);
        TI=0;
        return 0xff;
     }
     TI=0;           //校验码一致,表明数据接收正确,向主机发送成功信号,函数返回0x00
     TB8=0;
     SBUF=_SUCC_;
     while(!TI);
     TI=0;
     return 0;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SM2=1;              //处于接收地址帧状态
       while(aa!=addr)  //从机等待主机请求自己的地址
      {
           RI=0;
           while(!RI);
           aa=SBUF;
           RI=0;
      }
      TI=0;     //一旦被请求,从机返回自己的地址作为应答,等待接收数据
      TB8=0;
      SBUF=addr;
      while(!TI);
      TI=0;
      SM2=0;       //接收数据帧
      aa=0xff;    //从机接收数据,并将数据保存到数据缓冲区
      while(aa==0xff)
      {
          aa=RECE_data(Buff);
      }
      if(aa==0xfe)
         continue;
      P2=Buff[0];      //查看接收到的数据
          tp = _ERR_;
          if(Buff[0] == 0xfe)
          {
                  while(tp!=_SUCC_)
                  {
                          SEND_data(ceshi);
                        RI=0;
                        while(!RI);
                        RI=0;
                        tp=SBUF;
                  }
          }
   }
}

从机2部分代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string.h>
#define addr     0x02//从机2的地址
#define _SUCC_   0x0f//数据传送成功
#define _ERR_    0xf0//数据传送失败
unsigned char aa=0xff;//主机与从机之间通信标志
unsigned char ceshi[] = {0x6b,0x6c,0x2b};
unsigned char tp;
unsigned char Buff[20];//数据缓冲区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TMOD=0x20; //定时器1工作于方式2
     TH1=0xfd;
     TL1=0xfd; //波特率为9600
     PCON=0;
     SCON=0xd0;  //串口工作于方式3
     TR1=1;  //开启定时器
     TI=0;
     RI=0;
}

//发送数据函数
void SEND_data(unsigned char *Buff)
{
     unsigned char i,lenth,check;
     lenth=strlen(Buff);      //计算数据长度
     check=lenth;
     TI=0;         //发送数据长度
     TB8=0;       //发送数据帧
     SBUF=lenth;
     while(!TI);
     TI=0;

     for(i=0;i<lenth;i++)  //发送数据
    {
        check=check^Buff[i];
        TB8=0;
        SBUF=Buff[i];
        while(!TI);
        TI=0;
    }
      TB8=0;      //发送校验字节
      SBUF=check;
      while(!TI);
      TI=0;
}

//接收数据函数
unsigned char RECE_data(unsigned char *Buff)
{
     unsigned char i,temp;
     unsigned char lenth;
     unsigned char check;
     RI=0;     //接收数据长度
     while(!RI);
     if(RB8==1)    //若接收到地址帧,则返回0xfe
     return 0xfe;
     lenth=SBUF;
     RI=0;
     check=lenth;
     for(i=0;i<lenth;i++) //接收数据
    {
        while(!RI);
        if(RB8==1)   //若接收到地址帧,则返回0xfe
        return 0xfe;
        Buff[i]=SBUF;
        check=check^(Buff[i]);
        RI=0;
    }
     while(!RI);    //接收校验字节
     if(RB8==1)    //若接收到地址帧,则返回0xfe
     return 0xfe;
     temp=SBUF;
     RI=0;
     check=temp^check;  //将从主机接收到的校验码与自己计算的校验码比对
     if(check!=0)   //校验码不一致,表明数据接收错误,向主机发送错误信号,函数返回0xff
     {
        TI=0;
        TB8=0;
        SBUF=_ERR_;
        while(!TI);
        TI=0;
        return 0xff;
     }
     TI=0;           //校验码一致,表明数据接收正确,向主机发送成功信号,函数返回0x00
     TB8=0;
     SBUF=_SUCC_;
     while(!TI);
     TI=0;
     return 0;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SM2=1;              //接收地址帧
       while(aa!=addr)  //从机等待主机请求自己的地址
      {
           RI=0;
           while(!RI);
           aa=SBUF;
           RI=0;
      }
      TI=0;     //一旦被请求,从机返回自己的地址作为应答,等待接收数据
      TB8=0;
      SBUF=addr;
      while(!TI);
      TI=0;
      SM2=0;                  //接收数据帧
      aa=0xff;    //从机接收数据,并将数据保存到数据缓冲区
      while(aa==0xff)
      {
          aa=RECE_data(Buff);
      }
      if(aa==0xfe)
         continue;
      P2=Buff[0];      //查看接收到的数据
          tp = _ERR_;
          if(Buff[0] == 0xfe)
          {
                  while(tp!=_SUCC_)
                  {
                          SEND_data(ceshi);
                        RI=0;
                        while(!RI);
                        RI=0;
                        tp=SBUF;
                  }
          }
   }
}

全套代码可以下载附件

注意这个仿真只能用Proteus7.8版本打开,经过测试其他版本均无反应:

网友A(2019-04-27):
请问下如果我不进行校验的话代码可以怎么改?比如说我只接受两个从机的八位数据

网友B(2023-01-24):
反馈:8.13版本运行,按下任何按钮均无反应。

网友C(2023-05-08):
效果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