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28BYJ48不同驱动方式步进角度一样吗

楼主(2019-03-11):
电机输出轴的步进角度为5.625/64
在驱动方式为八拍(A-AB-B-BC-C-CD-D-DA-A。。。)的情况下,A到AB,AB到B的步进角度为5.625/64
那驱动方式为四拍(A-B-C-D-A。。。)的情况下,A到B,B到C的步进角度为多少呢,也是5.625/64吗?
还有,控制转速的方式除了步进角度间各种延时还有吗

楼主:
最近在学习步进电机,希望能在论坛学到东西

楼主:
28BYJ-48步进电动机的步距角是5.625度,也就是说每个脉冲转5.625度,而360/5.625=64,所以64个脉冲转一圈,但这是指电机的转子,而转子到输出轴有齿轮减速器连接,减速比为64,那么转子转64圈,输出轴转一圈,所以结论是64*64=4096个脉冲才能使输出轴转一圈。我不懂的就是不同的驱动方式是不是脉冲是一样的

网友A:
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是一定的。
你说的这个5.625度就是步距角,一个脉冲,电机内部轴就转动这样一个角——注意,与程序驱动方式无关,只要有一个脉冲,就转动这个角度。。
而5.625/64是指你的电机是一个减速电机,减速比1:64,就是说,步距角虽然是5.625度,但你的电机在外面看得到的转动轴一个脉冲只能转动5.625/64度。
这个与什么样的脉冲,脉冲快慢都是没有关系的,由硬件商定,不然就不是硬件的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是一定的。
你说的这个5.625度就是步距角,一个脉冲,电机内部轴就转动这样一个角——注 ...

原来如此,感谢,那也就是说两个4拍走的转的距离=一个八拍的距离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感谢,那也就是说两个4拍走的转的距离=一个八拍的距离对吧

是这样的,只要脉冲个数一样,转动的角度就是一样的

网友B(2019-07-13):
想问一下这个电机的线怎么接stm32

网友B:
不用驱动板可以写吗

网友C:
不用驱动板带不动步进电机,单片机的IO口驱动能力比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