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没有x5045仿真芯片怎么办?

楼主(2019-03-11):
我搜了点图都是用25aa040芯片代替,25aa040有什么芯片,能否用它代替x5045?

网友A:
不能,操作的指令不一样
这种小程序不用仿真
没有用到什么复杂的算法的话,仿真的意义并不大
你要是有个学习板的话,你用学习板下载的时间都比你用软件加载HEX文件快,10秒钟不到就可以烧录好了,在学习板上的结果就是真正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