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51单片机做一个智能浇水花盆的自动补光控制系统?

楼主:
在阴天的情况下,室内的光照强度是5-50lx,取中间值22.5左右。阳生植物光照强度2万-2万5lx,如果要给阳生植物补光,至少需要补光22500lx,一个 LED集成光源能提供1000lx,所以至少要准备23-25个LED集成光源。
安装位置:将25个LED集成光源焊接在一起,用单片机控制开灯的个数去控制提供光照强度的多少。灯安装在塑料框架上方。
补光设备:
【产品名称】:10W大功率LED集成光源
【芯 片】:30*30(双金线)
【正向电压】:(3串3并)DC 9-12V(如果是用12V直流电好能串个2欧左右的电阻使用)
【正向电流】:(3串3并)900mA
【色温】:暖白光:2900-3200K
【光通亮】:900-1000LM(流明)相当于1000lx
问题是:通过光照传感器检测的数据传到51单片机经过计算后可以知道开多少灯,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运用单片机自由控制25个大功率LED灯珠的自由开关?

网友A(2019-03-11):
可以用1片STC15W408AS,SOP16的单片机知5继电器来完成,电路如下:
原理是用光敏电阻和单片机自带的ADC采集光照强度,再控制继电器开关LED:当只要开一个灯时只开K5,当要开两个灯时只开K4,当要开三个灯时开K5和K4,以此类推,能完成从不开灯到开23个LED灯的控制,既分24级去控制补光。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B:
你算出开关多少灯,就直接写单片机开多少就是了色,IF?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1片STC15W408AS,SOP16的单片机知5继电器来完成,电路如下:
原理是用光敏电阻和单片机自带的ADC采 ...

使用自带的ADC,.......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1片STC15W408AS,SOP16的单片机知5继电器来完成,电路如下:
原理是用光敏电阻和单片机自带的ADC采 ...

可是我们的主控芯片是STC89C51,可以换成STC89C51嘛?是一样的原理嘛?

网友E:
STC89C51内部不带ADC,使用STC89C51需要另外加一个ADC模数转换芯片,其他的按照1楼的设计就行了

网友F:
直接买个光敏模块,加一个继电器。
淘宝有自动浇水套件。

网友G:
你这么做浪费能源,买个镜子从阳台把太阳光反射进室内最好,环保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