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雾,气体传感器使用资料+单片机代码

楼主(2019-03-11):
烟雾传感使用教程
MQ-5传感器简介:
MQ-5气体传感器所使用的气敏材料是在清洁空气中电导率较低的二氧化锡(SnO2)。当传感器所处环境中存在可燃气体时,传感器的电导率随空气中可燃气体浓度的增加而增大。使用简单的电路即可将电导率的变化转换为与该气体浓度相对应的输出信号。 MQ-5气体传感器对丁烷、丙烷、甲烷的灵敏度高,对甲烷和丙烷可较好的兼顾。这种传感器可检测多种可燃性气体,特别是天然气,是一款适合多种应用的低成本传感器。

适用于家庭或工业上对液化气,天然气,煤气的监测装置。优良的抗乙醇,烟雾干扰能力。
模块特色:
1、采用优质双面板设计,具有电源指示和TTL信号输出指示;
2、具有DO开关信号(TTL)输出和AO模拟信号输出;
3、TTL输出有效信号为低电平。(当输出低电平时信号灯亮,可直接接单片机或继电器模块)
4、模拟量输出的电压,浓度越高电压越高。
5、对煤气、天然气检测有较好的灵敏度。
6、有四个螺丝孔便于定位;
7、产品外形尺寸:32(L)*20(W)*22(H)
8、具有长期的使用寿命和可靠的稳定性
9、快速的响应恢复特性

电气性能:
输入电压:DC5V 功耗(电流):150mA
DO输出:TTL数字量0和1(0.1和5V)
AO输出:0.1-0.3V(相对无污染),最高浓度电压4V左右
特别提醒:传感器通电后,需要预热20S左右,测量的数据才稳定,传感器发热属于正常现象,因为内部有电热丝,如果烫手就不正常了。

/*测试程序:
实现功能:MQ-5气体传感器测试
使用芯片:AT89C52
晶振:    11.0592MHZ
波特率:  9600
编译环境:KeilU4+STC
实现功能:当测量浓度大于设定浓度时,单片机IO口输出低电平
*********************************************************************/
#include<reg52.h>//库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void delay();                          //声明延时函数
sbit LED=P1^0;            //定义单片机P1口的第1位 (即P1.0)为指示端
sbit DOUT=P2^0;           //定义单片机P2口的第1位 (即P2.0)为传感器的输入端
sbit FMQ = P1^1;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延时程序
{
uchar m,n,s;
for(m=20;m>0;m--)
for(n=20;n>0;n--)
for(s=248;s>0;s--);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while(1) //无限循环
        {
                LED=1;//熄灭P1.0口灯
                        if(DOUT==0)//当浓度高于设定值时 ,执行条件函数 ,?0值是一个可修改的值,用与判断?
                        {
                                delay();//延时抗干扰
                                if(DOUT==0)//确定 浓度高于设定值时 ,执行条件函数
                                LED=0;//点亮P1.0口灯,警示作用
                                while( DOUT ==0)
                                {
                                        FMQ = 0;
                                        delay();
                                        FMQ = 1;
                                        delay();
                                }
                        }
        }
}
/********************************************************************
结束
*********************************************************************/

2楼

楼主:
烟雾传感器使用

网友A:
这是开关量信号输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烟雾传感器使用

内部没有文件

网友C(2020-04-07):
你这个能采集到的气体的浓度吗,应该需要一个AD转换的东西把

网友C:
这个应该一个是数字信号,一个模拟信号,数字信号的就是0和1模拟信号的要检测具体值,要ADC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