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keil出现TOOLS.INI TOOLCHAIN NOT INSTALLED办法

楼主(2019-03-11):
        如果在keil出现这样的问题,就说明的你安装的keil与当前编译的程序出现不兼容的问题。就比如你安装的是MDK-Keil,而你编译的是C51的程序有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笔者就是使用MDK-Keil,在编译C51程序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发此贴是想帮助遇到同样的问题而没办法解决的朋友,言语表达不妥之处还望指点。
        由于C51目录下文件过大无法上传,各位朋友自行解决吧。
        C51的Tools:

        [C51]
       PATH="C:\Keil_v5\C51\"
       VERSION=V9.51
       BOOK0=HLP\Release_Notes.htm("Release Notes",GEN)
       BOOK1=HLP\C51TOOLS.chm("Complete User's Guide Selection",C)
       TDRV0=BIN\MON51.DLL ("Keil Monitor-51 Driver")
       TDRV1=BIN\ISD51.DLL ("Keil ISD51 In-System Debugger")
       TDRV2=BIN\MON390.DLL ("MON390: Dallas Contiguous Mode")
       TDRV3=BIN\LPC2EMP.DLL ("LPC900 EPM Emulator/Programmer")
       TDRV4=BIN\UL2UPSD.DLL ("ST-uPSD ULINK Driver")
       TDRV5=BIN\UL2XC800.DLL ("Infineon XC800 ULINK Driver")
       TDRV6=BIN\MONADI.DLL ("ADI Monitor Driver")
       TDRV7=BIN\DAS2XC800.DLL ("Infineon DAS Client for XC800")
       TDRV8=BIN\UL2LPC9.DLL ("NXP LPC95x ULINK Driver")
       RTOS0=Dummy.DLL("Dummy")
       RTOS1=RTXTINY.DLL ("RTX-51 Tiny")
       RTOS2=RTX51.DLL ("RTX-51 Full")

       笔者在此附上C51相关的文件和解决办法。

不管是32位系统还是64位系统,出现这个错误时,可以按以下办法解决,有两种解决办法:
第一种: 重新下载一个安装有可能解决此问题,第二种: 按下面的步骤进行操作,正常安装Keil有上面的错误肯定在TOOLS文件中没有[C51]项加入即可.如下面,其中PATH为你安装Keil的路径,请按你的实际路径改一下

把上面的信息复制到TOOLS文件并保存,便可以注册了.

注册成功后,打开一个工作进行编译,如果通过,安装成功,如果不通过,可能是安装目录下面没有C51编译程序,请从其它正确安装的机器上复制该文件夹,(C51)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管理员!

网友B(2019-08-15):
请问没有C51文件怎么办

网友C(2021-04-22):
tool文件里有C51的东西,还是出现*** TOOLS.INI: TOOLCHAIN NOT INSTALLED ***怎么回事呀

网友D(2021-07-20):
引用 网友B:
请问没有C51文件怎么办

不需要C51文件,在Keil_v5里面的ToolS.INI里添加楼主的代码

网友E(2024-10-27):
有C51文件,也把楼主的语句加进去了,也注册成功了,可是无法建立新文件,没有CPU器件表显示,建立不成文件夹,这是哪出了问题,大家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