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控制电机且如何用pwm控制调速,知道占空比等理论,不知道实际操作是什...

楼主(2019-03-11):
新人我要控制电机运作,完全懵逼,且还要被要求用pwm调速,我知道占空比之类的理论,但不知道pwm是个什么玩意,还需要自行编写一套程序做数模转换什么的么?纯萌新

网友A:
呵呵呵,正好我有一个简单的,你一看就明白了:
#include<reg51.h>

sbit z=P1^0;//直流电机一个脚,控制用,另一脚一定接电源正极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unsigned char i,n;

void Delay10ms(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a,b;
    for(c;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zd(void)//电机转动函数
{
        if (n==1)
        {
                z=1;//通电
                Delay10ms(60-i);//占空比中的占的值
                z=0;//断电
                Delay10ms(i);//占空比中的空的值,周期固定为60ms
        }
        else
        {
                z=0;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m;
        n=0;z=0;
        while (1)
        {

                if(k1==0)
                {
                        Delay10ms(1);
                        if(k1==0)
                        {

                                n=1;
                                i=0;

                                for (m=0;((m<50)&&(k1==0));m++)
                            {
                                    Delay10ms(1);
                            }
                        }
                }

                if(k2==0)
                {
                        Delay10ms(1);
                        if(k2==0)
                        {

                                n=0;

                                for (m=0;((m<50)&&(k2==0));m++)
                            {
                                    Delay10ms(1);
                            }
                        }
                }

                if(k3==0)
                {
                        Delay10ms(1);
                        if(k3==0)
                        {

                                n=1;
                                i=i+10;
                                if (i>50)
                                {
                                        i=50;
                                }

                                for (m=0;((m<50)&&(k3==0));m++)
                            {
                                    Delay10ms(1);
                            }
                        }
                }

                if(k4==0)
                {
                        Delay10ms(1);
                        if(k4==0)
                        {

                                n=1;
                                i=i-10;
                                if (i>50)
                                {
                                        i=0;
                                }

                                for (m=0;((m<50)&&(k4==0));m++)
                            {
                                    Delay10ms(1);
                            }
                        }
                }
                zd();
        }
}

怎么样?对应电路是这样的:

直流电机驱动

直流电机驱动

网友B:
利用键盘控制直流电机转动速度,从而控制小车运动。
部分代码,具体下载附件(包括代码和仿真)
void init_time()
{
        TMOD=0X01;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char num;
        num++;
        if(num==numR) ENB=~ENB;
        if(num==numL)        ENA=~ENA;
        if(num==100){ENA=~ENA;ENB=~ENB;num=0;}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

pwm控制仿真图

pwm控制仿真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呵,正好我有一个简单的,你一看就明白了:
#include

电机转动函数那里倒是很有启发,但键盘控制那个(m=0;((m<50)&&(k1==0));m++)  不是很能看懂,打算参考
做if选择语句+!cw(按位取反)+定时器或者延时函数  的这种模式做

楼主:
大体思路应该是很清晰了,细枝末节我再想想,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转动函数那里倒是很有启发,但键盘控制那个(m=0;((m

你说的这个,是松键消抖的功能,并且可以让程序不会“死于一直按着不松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是松键消抖的功能,并且可以让程序不会“死于一直按着不松手”。

松键消抖,嗯,我还是做一个                temp=P2;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2;
                        {
                               case 0xbe:key=0;break;
                                case 0xde:key=1;break;
                                case 0xee:key=2;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这种类型的消抖吧,虽然感觉方法笨了点,